警告后人

楼主:
我今天发过一个帖子,叫“关于the golbal default build tree (WINCEROOT) has not been set ....问题”内容如下:
我先安装好vs2005,再装上Embedded CE 6.0
用vs2005建立Platform Builder for CE 6.0工程时,提示the golbal default build tree (WINCEROOT) has not been set ......。 然后我在Tools-Options-Platform Builder for CE里面重新设置了default OS build tree 为Embedded CE 6.0的安装路径,提示我是这个路径是不合法的。
我搜索了一下很多人碰到过这个问题,有说要重新安装Embedded CE 6.0,这个不太可能,安装速度太慢了。请问高人,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除了重新安装Embedded CE 6.0)。

————————————————————————————————————————————————————
现在我知道原因了。用了一天时间。原来WINCE600所在的目录不能包含空格。将WINCE600直接放在D盘里就行了,而不要放在Program Files里面,因为这个路径下是有空格的。切记,切记。也让有相同错误的人知道一个答案,免得以后找原因到时候找不到。

网友:
貌似很多软件都这样,只要英文OS就没有问题。

网友:
对 我一般都不改文件夹名字,最多换个分区装

网友:
不错啊,LZ

一般安装PB出现WINCEROOT没有定义,有一种可能就是LZ所说的;另一种是只安装了Tools,没有安装CPU的支持包。

网友:
做个标记

网友:
加引号呢?

网友:
一般直接安装到盘符下

网友:
借鉴楼主的经验。

网友:
标记!

orCAD在安装的时候会提醒路径不可以有空格

网友:
做个标记,明白了

网友A(2009-07-25):
mark...600我直接默认。500D盘。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