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91c96网卡芯片ID(4#)读不对,总是0

楼主:
我的平台式wince5.0+pxa270,在初始化网卡芯片过程中,读完0x3300的标志后,读ID#,结果每次读不对,大部分时候是0,有时候是其他的错误如15等。都不知道什么原因,网卡相关管脚配置应该都是对的,有谁遇到过吗

网友:
没有用过这个,我都是用DM9000的,关注中!!!

帮忙顶下!

网友:
没有用过pxa270,不确定是不是带有mac控制器,如果有的话,和外部的phy芯片就应该遵循mii的协议
如果你是自己做的bsp的话,很可能是寄存器配置有问题吧对吧

网友A:
pxa270不带MAC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pxa270不带MAC控制器

那就不好找了,拿别人写好的驱动来改吧

网友:
你的那个片选的位宽设成和网络芯片相同的

网友:
片选的位宽在内存控制器里设置吧

网友:
除了读ID外的操作正常吗?
如果不正常请首先检查硬件连接,电源,时钟,分析时序图看地址和数据信号是否在正确的世界出现在理想的位置。然后搞清楚地址位是否对齐,是否需要移位等。这些工作都完成了之后,按照S-RAM读写操作应该没问题了。再有问题就是PCB布线问题了。

网友:
硬件上没有问题的,之前的bootloader可以用,网口是通的,只是觉得用得不太好用,目前将另一个包上的bootloader移植过来了,lan91c的标志可以读0x3300,就是ID读不对

网友:
您好,不知道前面各位的问题解了没,你们说的问题小弟并不太懂,但我们目前是divacom在中国区域的总代理,从03年来一直专注于做DM9000及DIVACOM全线产品,通过我们可以找到原厂的工程师做技术支持,当然,是免费提供的,说不定我能帮得上大家的忙,以下是我的联系方式    QQ:1259987438 电话:027-87163610 (0)13554272382 王洪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