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支持media player?

楼主:
wince5.0,已经把media player相关的组件都加入了,格式支持都加入了,基本上multimedia里面的都加上了。
启动后看到.mpg,.wmv的文件图标改了,.avi的图标没变。
打开.wmv,提示缺少一个解码器,然后只有声音没有图像。
.mpg的都不能打开。试过mpeg1,mpeg2,vcd等等格式,都打不开。

是定制wince的时候还少加了什么?
是视频文件不对?谁有可以播放的视频给我测试一下?

网友A:
一般来说,缺少那些格式的解码器...

网友:
可能是少了解码器的原因. wmv, mpg, vcd 等的解码格式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缺少那些格式的解码器...

肯定是缺少解码器,视频文件的关键不是后缀,而是文件所采用的视频与音频编码。
LZ可以使用暴风等播放器来看看视频文件所采用的视频与音频编码是什么,有没有被系统支持

网友:
很多不同的编码格式文件都是用avi作为后缀的,除了MP2/MP4的MeidaPlay可以直接支持,其他的都无法直接支持,必须加载对应的解码库。
可以试试TCPMP,支持的格式很多。

网友:
CE下支持的音视频文件格式还是蛮少的

网友:
那谁能给我一个wince5.0能播放的视频片段测试一下?

网友:
要添加相解码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