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解释:Transmissive display

楼主:
正在做微软的LTK测试,在测试case:Support ExtEscapes that affect the screen(GET/SETPOWERMANAGEMENT)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名次--Transmissive display,请问这个名次应该怎么翻译,或是怎么理解?

网友:
透射式显示
基于介质上电润湿效应的新型透射式显示单元结构,它由夹在带有透明电极的两块玻璃板间的有色油滴和水组成,其中一个电极表面涂覆有疏水性介质层

网友:
1楼能否解释的通俗一点,谢谢

网友:
哈,我百度的。
透射式液晶显示屏的下方有一个“发光板”,通过它的发光可以照亮位于上方的液晶板,实际就起到一个“光源”的作用。这个发光板光源可以采用发光二极管(LED)、冷阴极射线管(CCFL)、EL冷光片等,一般透射出的光线为白光或者绿光,这样我们就能够看到液晶屏上的内容。由于光线是透过液晶板到达人眼的,因此这种液晶显示屏就称为“透射式液晶屏”。

透射式显示屏的优点是能够在昏暗情况下使用户能看到亮度均匀的屏幕,但是整个发光板在工作时必须一直都保持常亮,否则屏幕就看会漆黑一团,因此在大白天也得打开背光,这对于掌上电脑的电量消耗无疑是巨大的,而且是种浪费,因此在较新的掌上电脑中都放弃采用这种液晶显示屏,取而代之的是反射式液晶屏和透反式液晶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