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

楼主:
各位大侠,我写了一个程序是有关发送字符串的,发送一系列的字符串,模块返回后直接把数据存储到外部存储器中可是编译时却出现了如下问题,也不知道这样写对不对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xbyte[0x0000]=data_byte                //读地址
#define data_buf=xbyte[0x0000]          //写地址
uchar a[4]={'U','G','1','#'};
void uart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CON=0x50;
}
void main(void)
{
uartinit();
while(1)
{
unit i;
for(i=0;i<4;i++)       //发送字符串
{
SBUF=a;
while(!TI);
TI=0;
}
}
}
编译完出现如下错误:
VIDEO1.C(9):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a'
这是一个摄像头模块。发送UG1#后能返回图像。不知道这样写对不对?还请各位大侠帮忙一下。我的QQ是307476117如果能在线帮助那最好了。

网友:
#define xbyte[0x0000]=data_byte         //读地址
#define data_buf=xbyte[0x0000] //写地址

不知道你这两个语法

在51里变量的定位用_at_指令

你再看一下相关的文档

在编译器里面的个HELP文件夹

网友A: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是 unchar 而不是uch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是 unchar 而不是uchar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