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了WINCE下自带的源代码,如何快速编译把修改的情况及时反应到新的NK里面去?要求对系统不进行全部编译。

楼主:
修改了WINCE下自带的源代码,如何快速编译把修改的情况及时反应到新的NK里面去?要求对系统不进行全部编译。

网友:
到对应的DOS窗口下,执行BUILD -C命令觉得没有作用!!!

网友:
选中修改了的文件夹执行菜单REBUILD命令也没作用.觉得好怪!但对BSP里面修改了的文件夹执行菜单REBUILD命令又是可以的.(修改的情况反应到了NK里面去了).

网友:
网上的一个讨论!!!

网友:
有个命令叫做nmake

用过都说好哦

网友A:
build/rebuild/sysgen/clean sysgen这几个命令到底有什么细节的区别?对他们只知道个模糊的概念.用不准,用不好他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命令叫做nmake

用过都说好哦

nmake?nmake一般不是跟.MAK文件一起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uild/rebuild/sysgen/clean sysgen这几个命令到底有什么细节的区别?对他们只知道个模糊的概念.用不准,用不好他们.

LZ 看看这个。

网友:
http://www.dezai.cn/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28034&ArticlePage=1

网友:
一篇不错的文章,但对我的问题没太大的帮助.

网友:
要看下你修改的源代码在build阶段是生成dll文件还是lib文件,
如果是dll在workspace的fileview区点相应的文件夹,选中clean before building然后点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project就可以了
如果lib,除以上工作外还要判断一下哪个dll文件调用了lib文件,然后重新build那个DLL一下

最后make run time image 就可以了

还可以采取clone组件的方式

网友C:
看我博客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8/12/27/3613752.aspx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我博客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8/12/27/3613752.aspx

这个是快速编译BSP下的驱动的方法。

看这个: 快速编译修改过的PUBLIC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我博客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8/12/27/3613752.aspx

这个是快速编译BSP下的驱动的方法。

看这个:快速编译修改过的PUBLIC代码

最后也说了变异PUBLIC的办法,就是build and sysgen 单个驱动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我博客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8/12/27/3613752.aspx

这个是快速编译BSP下的驱动的方法。

看这个:快速编译修改过的PUBLIC代码

最后也说了变异PUBLIC的办法,就是build and sysgen 单个驱动即可。

不好意思,看漏了

网友:
对DLL/LIB的时间戳估计是个好办法,看到底更新过没.

网友:
#ifndef __SERDBG_H__
#define __SERDBG_H__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fdef DEBUG    //2009--10--13  XQH  调试版本才打印-----整个系统要编译为DEBUG版本!!!

#define ZONE_INIT                DEBUGZONE(0)
#define ZONE_OPEN                DEBUGZONE(1)
#define ZONE_READ                DEBUGZONE(2)
#define ZONE_WRITE                DEBUGZONE(3)
#define ZONE_CLOSE                DEBUGZONE(4)
#define ZONE_IOCTL                DEBUGZONE(5)
#define ZONE_THREAD                DEBUGZONE(6)
#define ZONE_EVENTS                DEBUGZONE(7)
#define ZONE_CRITSEC        DEBUGZONE(8)
#define ZONE_FLOW                DEBUGZONE(9)
#define ZONE_IR                        DEBUGZONE(10)
#define ZONE_USR_READ        DEBUGZONE(11)
#define ZONE_ALLOC                DEBUGZONE(12)
#define ZONE_FUNCTION        DEBUGZONE(13)
#define ZONE_WARN                DEBUGZONE(14)
#define ZONE_ERROR                DEBUGZONE(15)

// unofficial zones - The upper 16 zones don't show up with nice
// names in cesh, etc. because we only store mnemonics for the first
// 16 zones in DBGPARAM.  But for convenience, all of my serial drivers
// use the upper 16 bits consistently as defined below.
#define ZONE_RXDATA                DEBUGZONE(16)
#define ZONE_TXDATA                DEBUGZONE(17)

#else

#define ZONE_INIT       0//2009--10--13  XQH  DEBUGMSG不打印调试消息
#define ZONE_INIT       1//2009--10--13  XQH  DEBUGMSG不打印调试消息
#define ZONE_INIT                DEBUGZONE(0)   //2009--10--13  XQH  DEBUGMSG不打印调试消息

#define ZONE_OPEN       0
#define ZONE_READ       0
#define ZONE_WRITE      0
#define ZONE_CLOSE      0
#define ZONE_IOCTL      0
#define ZONE_THREAD     0
#define ZONE_EVENTS     0
#define ZONE_CRITSEC    0
#define ZONE_FLOW       0
#define ZONE_IR         0
#define ZONE_USR_READ   0
#define ZONE_ALLOC      0
#define ZONE_FUNCTION   0
#define ZONE_WARN       0
#define ZONE_ERROR      0
#define ZONE_RXDATA     0
#define ZONE_TXDATA     0
#endif // DEBUG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__SERDBG_H__ */

  55. DEBUGMSG (ZONE_INIT,(TEXT("[NK]++++XQH0000::COM_Open( )----\r\n")));
  56. DEBUGMSG (ZONE_INIT,(TEXT("[NK]++++XQH0000::COM_Open( )----\r\n")));
  57. DEBUGMSG (ZONE_INIT,(TEXT("[NK]++++XQH0000::COM_Open( )----\r\n")));//2009--10--13  XQH  在RELEASE版本下不打印-----那怕ZONE_INIT的值为1,所以在RELEASE板本下

  58. DEBUGMSG (1,(TEXT("[NK]++++XQH0000::COM_Open( )----\r\n")));         //2009--10--13  XQH  在RELEASE版本下不打印

网友:
WINCE下快速加入调试消息的方法

   //1-----编译DEBUG版本,使能对应的DEBUGZONE(调试区域)---全部使能调试消息太多应该有选择地选取
   //2-----把DEBUG版本的LIB/DLL替换RELEASE版本的LIB/DLL进行连接最后的DLL再形成NK----试了一下,不怎么可行啊!!!
   //3-----自己加入调试消息----自己调用DEBUGMSG/RETAILMSG/OUTPUTDEBUGSTRING函数

   还没有做对应的实验,还有待做实验做进一步的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