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网卡驱动的开发问题,进者有分,结贴做总结,欢迎畅所欲言【推荐】

楼主:
最近在做网卡驱动,但是无论是google还是baidu发现这方面的资料不多,尤其是wince下网卡驱动的开发,就更少了!以前由于BSP包里面都带,要么CS8900,要么DM9000,当然也有其他的网卡。其中在模拟器里面提供了CS8900网卡的源码,现在抛出问题,希望能和大家一起探讨!
问题:
1.CS8900芯片内置的PacketPage存储单元支持两种地址访问模式:一种是内存访问模式,一种是I/O端口访问模式。CS8900芯片复位后的默认工作模式是I/O模式,I/O端口地址默认为300H。
那么内存访问模式又是什么?什么情况下使用?
2.无论是DM9000或者CS8900还是其他的网卡驱动,现在从厂商大部分都能获得源码,大部分只需要知道中断号和入口地址,然后进行相应配置和修改就可以了。
那么中断号和入口地址从什么地方看出来呢?是不是下面给出的这样呢?如果是,DM9000是什么样的呢?如果不是,又是什么样呢?
在模拟器下CS8900在初始化的过程中给出了4个步骤:
(1)配置允许CS8900以太网控制器芯片接收以太网数据类型:
WritePacketPage(RX_CTL,RX_CTL_RX_OK|RX_CTL_INDIVIDUAL|RX_CTL_BROADCAST);
(2)配置CS8900以太网控制器芯片以中断的方式接收数据帧
WritePacketPage(RX_CFG,RX_CFGRX_OK_IE);
(3)配置CS8900以太网控制器芯片选择使用第0号中断引脚
WritePacketPage(INTERRUPT_NUMBER,0);
(4)配置CS8900以太网控制器芯片使之允许收发数据帧:
WritePacketPage(LINE_CTL,LINE_CTL_RX_ON|LINE_CTL_TX_ON);
3.如果要验证一个驱动移植是否成功,如何去做呢?是通过Ping通与否嘛?还是收发数据包成功呢?如果,发送数据包,是什么样的数据包?需要自己定义还是简单的数据进行打包?
4.如果要开发自定义的网卡驱动应该如何开发呢?微软又提供了哪些层的代码?我们又需要做哪些工作呢?
因为在PUBLIC\COMMON\OAK\DERIVERS\NETCARD目录下面只提供了ar6k,e100bex,ne2000,ne2000isr,netmui,smsc100fd,如果是自己的网卡,需要完全自己开发吗?
5.在一些源代码流程分析中,包括从网上一些老牛的博客中也可以看出,NDIS.dll提供了网络驱动的接口参数,“简单”的说,只需要调用就好了,可是怎么调用呢?前段时间看了下PUBLIC\COMMON\OAKK目录下的NDISUIO的的示例代码可是编译总是出问题,我是直接编译的,是不是应该添加什么函数库呢?
6.假如网卡驱动成功了,我要实现数据包的收发,应该怎么做呢?是自定义IOCTL自定义还是调用几个API接口参数呢?如果是API又是哪些API呢?如果数据流很大,比如视频流,那么个人应该认为采用DMA方式来完成数据的收发,可是又该怎么实现呢?
以上问题,最近需要解决,我有什么进度也会及时跟进!
希望大家多多交流!有点思路就说,或者这个方向也好!
如果解决了,我会进行网卡驱动的总结,再追加100分!

网友A:
好,明天我来搞,6410的网卡,奶奶的,今天一点激情都没有!
我 正好就是网卡没有做过了!

网友:
学习啊, 好东西。值得认真拜读。

网友B:
自己写个『推荐』是没用的,我帮你推荐一下吧,贴子不错。

网友:
    WinCE的网络通信架构中一个重要的角色是网络结构规范(NetworkDriver Interface Specification,NDIS),它支持多种网络媒体,以及提供包括TCP/IP等多种网络协议。
其中最上层的Wins0ck是提供给应用层的接口,一般开发网络应用都会用Winsock接口来开发。NDIS位于协议驱动层下面,而位于硬件驱动Miniport Driver之上。协议驱动层通过调用NDIS封装层的接口函数,实现与底层硬件驱动的交互。对于协议层来说,NDIS相当于一个Miniport Driver,而对于底层的硬件驱动来说,NDIS相当于上层的协议层,所以NDIS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也起到对底层硬件接口的规范作用。
    在WinCE中,在上层的协议驱动层看来,它调用NDIS接口函数访问网络设备,其具体实现过程是通过调用底层的Miniport Driver接口函数来实现。在WinCE系统中NDIS接口函数库是Microsoft开发好的,所以开发winCE下的网卡驱动就是编写一个Miniport Driver,它向上导出接口函数与NDIS接口实现对接,向下直接管理网卡硬件。
    在WinCE中,应用层通过调用NDIS接口实现与底层硬件的交互,而NDIS接口是微软已经开发好的,被定义成一个数据结构体的形式。开发网卡驱动就是写一个Miniport Driver,导出相应的Miniport接口函数,这些接口函数会在系统注册一个Miniport Driver的时候与NDIS封装层的接口函数对接,这样内核协议层通过调用NDIS的接口就可以访问底层硬件。

网友C:
你这问题回答起来还比较麻烦,首先,对自己驱动的调试你可以用第三方工具最简单,安装收发数据成功,即成功。如果再退一步,你就要自己编写上层服务函数了,其实结果是一样的。第三方工具大多也是如此,当然,象一些微软提供的工具,可能有些区别。其次,你说的中断号儿什么的,和具体的硬件的应用有关系。比如一个中断可以做这个用,也可以做那个用,看厂家怎么安排了。这个基本都不是死的,当然可能为了统一,大家对某一方面的中断都规定使用哪些。再次,自定义IOCTL自定义还是调用几个API接口参数呢?如果是API又是哪些API呢?如果数据流很大,比如视频流,那么个人应该认为采用DMA方式来完成数据的收发,可是又该怎么实现呢? 这两种都可以,微软都提供有例程,到于你说视频流,与你底层的通信没有关系。那是上层需要处理的。API就是READFILE之类的呗。至于自己的网卡要不要从头开发,我觉得现在在中国实际应用的可能性比较小,个人经验,反正本人经历的公司大多都是从已有的基础上改,包括从网上,从硬件厂商,开源代码,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写个『推荐』是没用的,我帮你推荐一下吧,贴子不错。

谢谢!!嘿嘿~~~我以为都是自己推荐的呢~~嘻嘻~~~

网友:
同时,谢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也给了我学习的动力!我争取早日和大家共同解决网卡驱动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C:
NDIS是微软为了统一开发而弄出来的一个东西,也就是小驱动。说白了就是封包常用的东西,然后分层,你只要把你的数据处理和调用,按规定接到上面即可。这么说吧,原来是你的上层直接调用你的下层,现在呢,你的上层要调用你的下层时,必须通过NDIS,你的下层向上层通信,也必须传给NDIS,就这么个意思,可能有的表达不准确,希望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
顶起!哈哈!俺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NDIS是微软为了统一开发而弄出来的一个东西,也就是小驱动。说白了就是封包常用的东西,然后分层,你只要把你的数据处理和调用,按规定接到上面即可。这么说吧,原来是你的上层直接调用你的下层,现在呢,你的上层要调用你的下层时,必须通过NDIS,你的下层向上层通信,也必须传给NDIS,就这么个意思,可能有的表达不准确,希望不要误导别人。

讲解的不错!

网友:
还是顶起~关于winCE的东西我有同学很需要这个~

网友:
虽然不懂,进来混点分吧!谢谢楼主!

网友:
接分来啦~~

网友:
mark
我是从网上找的DM9000的源码直接用,没细看,也没搞清内存模式和I/O模式的概念。

网友D:
工作中项目是有这块的,之前都是写好的,没有认真研究研究。等研究明白在来回帖。不过先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问题回答起来还比较麻烦,首先,对自己驱动的调试你可以用第三方工具最简单,安装收发数据成功,即成功。如果再退一步,你就要自己编写上层服务函数了,其实结果是一样的。第三方工具大多也是如此,当然,象一些微软提供的工具,可能有些区别。其次,你说的中断号儿什么的,和具体的硬件的应用有关系。比如一个中断可以做这个用,也可以做那个用,看厂家怎么安排了。这个基本都不是死的,当然可能为了统一,大家对某一方面的中?-

吃晚饭回来细看了一下你的回复,感觉都是你的切身经验,还是很受用的!谢谢你!
当然我也提出一点疑问:
1.可是如果不是微软PUBLIC下面提供的那几个网卡呢?驱动就需要自己做了嘛?尤其是千M网卡,有现成的WINCE驱动吗?我好像没有听说过。
2.数据包如何收发呢?有哪些第三方工具呢?可以介绍一下吗?还有数据包的封装不需要自己定义 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NDIS是微软为了统一开发而弄出来的一个东西,也就是小驱动。说白了就是封包常用的东西,然后分层,你只要把你的数据处理和调用,按规定接到上面即可。这么说吧,原来是你的上层直接调用你的下层,现在呢,你的上层要调用你的下层时,必须通过NDIS,你的下层向上层通信,也必须传给NDIS,就这么个意思,可能有的表达不准确,希望不要误导别人。

够直白,易理解!呵呵~~
相信其他人也形象的理解了不少!
感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mark
我是从网上找的DM9000的源码直接用,没细看,也没搞清内存模式和I/O模式的概念。

之前我也是拿来直接用的,但是后来发现网卡驱动太重要了,几乎哪里都用的上!EBOOT的烧写,KITL的调试,数据包的收发,还可以进行视频流的传送等等!至于上网那些就更不用说了撒,所以搞清楚这一块我认为很有必要!而且现在这一块的资料不多,大多都是WIN2000下的网卡驱动开发,而且需要参考DDK,一堆E文,能把我压死,呵呵,小弟不才,希望和你们共同探讨!

网友:
LV  GUCCI  香奈儿一比一包包 批发零售!
广州市天龙皮具厂成立于2002年。是一家有多年专业设计、生产、经营高档皮具系列产品的企业。主营LV,GUCCI,CHANEL,世界一线畅销品牌皮具产品。款式多,更新快,出货准时。质量保证,价格实惠,免费代发货至世界各地,欢迎世界各地客商及爱包包人士前来选购。 三个起批可以混批!
网址:http://www.aimosi.com
联系电话:15920907201
MSN:aimosi@live.cn
客服QQ:775035679      957840212

网友:
引用 网友F:
LV? GUCCI? 香奈儿一比一包包 批发零售!
广州市天龙皮具厂成立于2002年。是一家有多年专业设计、生产、经营高档皮具系列产品的企业。主营LV,GUCCI,CHANEL,世界一线畅销品牌皮具产品。款式多,更新快,出货准时。质量保证,价格实惠,免费代发货至世界各地,欢迎世界各地客商及爱包包人士前来选购。 三个起批可以混批!
网址:http://www.aimosi.com
联系电话:15920907201
MSN:aimosi@live.cn
客服QQ:775035679? ? ? 957840212

广告啊  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工作中项目是有这块的,之前都是写好的,没有认真研究研究。等研究明白在来回帖。不过先顶下

可以一起讨论啊,我想这样进步的更快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关注!

韦伯要多提意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明天我来搞,6410的网卡,奶奶的,今天一点激情都没有!
我 正好就是网卡没有做过了!

有你的参与更好不过了!

网友:
驱动是有模型的。

网卡驱动 有 网卡驱动的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H:
驱动是有模型的。

网卡驱动 有 网卡驱动的模型.

恩,那个分层我看了,在外部驱动里面专门罗列了两个驱动,一个是USB驱动,一个就是网卡驱动。其中我看了下网卡驱动的大概步骤,因为它是分三层的:
NDIS驱动程序是使网络协议生效的驱动程序模型,例如TCP/IP和PPP等数据通信协议,NDIS驱动程序采用了windows NT操作系统的驱动程序标准,与网卡驱动程序的具体细节无关。NDIS网络驱动程序分为三类:
(1)NDIS Miniport NIC Driver: 底层的微端口NIC驱动,这就是网络设备的物理的驱动程序
(2)NDIS Protocol Driver: 高层的协议驱动,用来实现某个具体的协议栈,  并向上导出TDI接口。
(3)NDIS Intermediate Driver: 中间层驱动,位于Miniport Driver和Protocol Driver之间。
    在WinCE中,开发网卡驱动就是写一个Miniport Driver,导出相应的Miniport接口函数,调用NDIS的接口访问底层硬件。
    Miniport driver直接管理硬件网卡,它使用NDIS Library中的接口函数读写硬件网卡,同时对上层导出Miniport接口函数,这样上层通过该接口可以配置网卡,发送和接收网络数据包。

网友:
学习了,感谢各位

网友:
淡淡的留个言

网友:
虽然调试过wince下的dm9000网卡驱动,但对整体架构还真不是很了解。学习ing

网友:
谢谢各位的关注!
刚才在万方上找了一篇文章,感觉有用,在这里贴出来和大家共享!不过图就没有了,我不会贴,嘿嘿,原谅下,回头有需要的,我可以发给你们。
3.2网络驱动接口的具体实现
实际网络驱动的编写,就是理解wincE下网络驱动程序的构架,然后针对实际的硬件编写代码,实现相应的中间层Miniport Driver接口函数。下面结合利用WinCE5.0内核在脉冲发生器嵌入式主板上移植编写嵌入式CS8900网卡驱动程序的实例,介绍网卡驱动程序Miniport Driver接口的具体实现(由于本驱动的硬件设备是CS8900,所以在函数接口的取名上一律用CS8900代替Miniport Driver)。
3.2.1网络驱动程序的入口函数
DriverEntry,该函数中首先调用NdisMinitializeWrapper函数来通知NDIS Library要注册一个Miniport。然后初始化MINIPORT结构体,所有的Miniport的相关接口函数都会赋到 MINIPORT 结构中, 最后调用NdisMRegisterMiniport来注册Miniport。通过此函数,实现了Miniport Driver接口与NDIS接口的对接。
3.2.2网络设备的初始化接口
Miniportlnitialize, 该函数为调用函数CS8900RegisterAdapter来完成网络设备的初始化,而CS8900RegisterAdapter 又会调用CS8900Initialize,CS8900Initialize函数会相继调用:findCS,查找网络设备;resetCS,重启网络控制器,并设置工作模式为16bit的I/0模式;InitIrq,开启网络控制器的中断;initCS,设置临时的物理地址,为网络控制器设置与嵌入式芯片之间中断的硬件连接,以及总线读写的时序。

网友:
3.2.3网络数据包的发送
WinCE网络数据发送的流程:当上层协议驱动要发数据时,调用NdisSend请求NDIS发送数据包,NDIS将会调用紧接其下的中间层驱动的CS8900Send,该函数首先调用NdisQueryPacket,得到需要发送包的数据信息,并拷贝到一个缓冲区暂存,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包数据不被丢失。然后调用CS8900RequestTransmit,向网络控制器发送传送数据的请求,最后调用函数CS8900CopyTxFrame完成数据包的发生。
3.2.4网络数据的接收和中断
网络设备的接收数据包时通过中断实现,当网络接口接收到新数据包时,发送完成或者报错误信息及连接状态都会出发中断,通常中断处理程序通过检测硬件状态寄存器判断是哪种情况。
当网络设备有数据到来的时候,将触发中断,相应的中断处理程序接管中断后,将调用Miniport Driver所注册的中断处理例程CS8900Isr,通过读取CS8900的中断寄存器判断是否是接收到数据中断,如果是就调用数据接收函数CS8900ReceiveEvent。Miniport Driver通常在这里把网卡上的数据拷贝到Miniport Driver缓冲区队列中去,出于效率的考虑,Miniport Driver这时可能不会立即通知上层处理新的数据,因为很可能,马上还有随后的新的数据到来,当接收到的包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驱动程序的接收线程会调用函数NdisMIndicateReceivePacket指示新的NDIS新数据的到来。
3.2.5Miniport Driver其他接口
    CS8900Reset,复位硬件网卡;
CS8900Querylnformation,网卡信息查询函数;
CS8900Setlnformation,设置网卡信息函数。

网友:
我接分的,帮顶一个

网友:
用过,可是没有仔细研究过。

网友:
招聘人数: 若干名  待遇: 工作每天3-5小时,100元/天工资每日支付;
岗位描述: 负责公司所要求的信息回复工作(有内容样版),工作地点不限,专兼职均可!
应聘要求: 上网熟练,平均每天工作投入约3小时,具体根据效率自定; 学历不限,在
职或学生皆可;勤奋,认真,有责任感;熟悉用电脑发消息的整个流程。(很简单,学一下就会!)

详情看公司招聘:http://www.wi11.cn/?79695.htm

邮箱:eoqianji@139.com

急聘 兼职网络信息回复员(若干名)100元/天 工资日结

网友I:
大部分只需要知道中断号和入口地址,然后进行相应配置和修改就可以了。

我当年配置DM9000就是这样做的,虽然遇到很多波折

网友:
z怎么现在下载回复都没分了

网友:
网卡驱动的大概步骤,因为它是分三层的:
NDIS驱动程序是使网络协议生效的驱动程序模型,例如TCP/IP和PPP等数据通信协议,NDIS驱动程序采用了windows NT操作系统的驱动程序标准,与网卡驱动程序的具体细节无关。NDIS网络驱动程序分为三类:
(1)NDIS Miniport NIC Driver: 底层的微端口NIC驱动,这就是网络设备的物理的驱动程序
(2)NDIS Protocol Driver: 高层的协议驱动,用来实现某个具体的协议栈,  并向上导出TDI接口。
(3)NDIS Intermediate Driver: 中间层驱动,位于Miniport Driver和Protocol Driver之间。
    在WinCE中,开发网卡驱动就是写一个Miniport Driver,导出相应的Miniport接口函数,调用NDIS的接口访问底层硬件。
    Miniport driver直接管理硬件网卡,它使用NDIS Library中的接口函数读写硬件网卡,同时对上层导出Miniport接口函数,这样上层通过该接口可以配置网卡,发送和接收网络数据包。

网友:
跟贴,赚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部分只需要知道中断号和入口地址,然后进行相应配置和修改就可以了。

我当年配置DM9000就是这样做的,虽然遇到很多波折

这个地方有个问题,中断号从哪里得出?是从注册表里嘛?修改呢?请问除了注册表和Intr.h你还修改了那些地方?能说一下吗?在我的SMDK6410的注册表里我看了有这么一项:
[HKEY_LOCAL_MACHINE\Comm\DM9CE1\Parms]
        "BusNumber"=dword:0
        "BusType"=dword:1
        "XmitBuffer"=dword:20
        "RecvBuffer"=dword:20
        "IrqNumber"=dword:a
;        "SysIntr"=dword:a
        "IoAddress"=dword:18000300
在我的SMDK2440的注册表是这样描述的:
         [HKEY_LOCAL_MACHINE\Comm\DM9CE1\Parms]
                "BusNumber"=dword:0
                ;"BusType"=dword:1
                "BusType"=dword:0
             "XmitBuffer"=dword:20
             "RecvBuffer"=dword:20
             ;"SysIntr"=dword:23
             "IrqNumber"=dword:23
             "IoAddress"=dword:20000000
          "UseSoftwareMac"=dword:1
          "SoftwareMacAddress0"=dword:20
          "SoftwareMacAddress1"=dword:04
          "SoftwareMacAddress2"=dword:09
          "SoftwareMacAddress3"=dword:18
          "SoftwareMacAddress4"=dword:00
          "SoftwareMacAddress5"=dword:05
他们的共同点,都给出了物理中断号,却屏蔽了系统中断号;不同之处在于IO基地址不同,物理中断号不同,这应该和片选有关吧。

网友:
不是很懂,学习学习O(∩_∩)O哈!

网友:
虽然不懂 但是还是顶起

网友:
cs8900搞了很久
还没有搞定,很郁闷....
顶起

网友:
wince驱动技术问题可以到海同嵌入式培训中心网站上提问,有技术老师帮你回答的。

网友:
看不懂啊 ~~

网友:
这几天我先看看源码和其他相关的资料,等有什么发现再贴出来!
希望和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没研究过

网友:
求分来了,!

网友:
看在系统信息里能否找到网卡中断资源?

网友:
楼主,给点分吧

网友:
学习,做个标记。

网友J:
中断号和端口地址是和你的硬件连接有关,你看原理图就能看出来了.
一般中断号是看网卡的中断信号连在cpu的那个中断pin上
端口地址要看地址线和片选信号是怎么连的

网友:
还没弄过.mark

网友:
前阵子搞了点 等有时间再来看楼主的贴!肯定有用!帮顶下!

网友:
望楼主不吝给分

网友:
呵呵,谢谢大家的关注,分不是问题,不够我在另外开贴送分就好了!关键是问题的解决!
这两天一直在查找资料,发现WINCE下网卡驱动开发的资料真的很少,很大一部分朋友在做这块的时候都是直接拿来使用或者进行适当的移植。当然做驱动开发这块关键就是在于移植,我现在有两个方向要走:
1.参考W参考windows 下的网卡驱动开发,利用DDK+driver studio+VC进行开发,确切的说也是移植或者直接来用,弄清楚在windows下的流程。据说wince是windows的一个子集,问了一些人都说只是部分函数名称变了而已,有一些在CE下没有提供了,还有一些仍然可以使用的。
2.读现有的CS8900和DM9000网卡驱动,种点在于把握数据包的收发,寄存器的配置,以及中断的使用。
另外,最近还有一个思路,当然还是在windows下的PCAP,如果只是实现读取数据包,那么PCAP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这个已经成功运用的WINCE3.0的版本,只是后面的版本,包括现在大家使用的WINCE6.0是否能使用就不得而知,有必要验证一下!这对我又是一个挑战!
呵呵,好了说了那么多废话,没有一句实际的!这个问题先到这里,周末结贴!现在继续探索...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中断号和端口地址是和你的硬件连接有关,你看原理图就能看出来了.
一般中断号是看网卡的中断信号连在cpu的那个中断pin上
端口地址要看地址线和片选信号是怎么连的

恩,这个我正在在看实现的函数,只是我想知道如果实现收发数据包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
不知道呀,顶了!

网友:
楼主搞定了cs8900么??
介绍一下方法嘛

网友:
您好,我是爱欣文科技的江练锋。
您提的DM芯片的问题,我可以帮助你解答。
关于DM9000AEP,DM9161AEP,数据手册,驱动,请联系我!
我们是DM芯片大陆的总代理商,有强大的技术支持。
我的联系方式:axwjiang@163.com   15827601937

网友:
用什么CS8900,直接用DM9008把8900  KX掉

网友:
爱欣文科技有限公司(香港)(http://www.axwdragon.com)是DAVICOM(台湾联杰国际)的中国授权代理,主营以太网芯片及配套元器件.我们能够给您提供最优的价格,最好的服务,及时稳定的供货,以及强大的技术支持

.应用案例
1) IPSTB(机顶盒):ST系列(5516、5100、5514、5517、7100、7109)+网卡芯片

    (DM9000AE/DM9161AE);NEC(61110/6114)+网卡芯片(DM9000AE);

2) VOD ; EM8511+DM9000E/DM9000AE;
3) DVR: ARM9200+DM9000AE/DM9161AE;
4) 工控主板:S3C2410+DM9000AE;
5) 有线电视服务器:S3C2410+DM9000AE;
6)无线路由器:RDC+DM562AP;
7) 门禁机:8051+DM9000AE;
8) 税控机:LPC2210+DM9000E;
9)一卡通:LPC2212+DM9000AE;
10) 数据采集:ARM9200+DM9616E;S3C4480+DM9000AE;
11)液晶广告机:EM8511+DM9000E;

DAVICOM(代为康)系列:
DM9000E DM9000AE DM9008AF DM9008AE DM9601 DM9102D
DM9161E DM9161AE DM8606F DM9331
网络变压器: MAGCOM(台湾磁威):HS9016 HS9001  HS12366 HS12369
交换机芯片:DM8606 DM8203
HUB集线器: DM9081
光纤收发器:DM9331AE
Modem     :DM562P DM562AP
Voip(网络电话):DM2019+DM8203

我们为客户提供完善的服务:
1.完整的开发资料及强大的技术支援,成熟可靠的产品方案.
2.芯片的数据手册,原理图,驱动.
3.Layoeut(布板指南).
4.编程指南.可以由原厂工程师解决各种技术问题。
有充裕的货源支撑,无论是在价格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我们!

*******************************************************
爱欣文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分公司地址:武汉市武昌街道口珞狮北路76号书香门第
电话:027-87163610-607    87163620
传真:027-87653172
联系人  :江练锋
TEL:     15827601937
MSN:      axwjiang@live.cn
EMAIL:    axwjiang@163.com

公司总部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北区新西路2号东方信息港综合楼

********************************************************

做为国内一级代理商我们的性价比目前是最高的,同时对与我们的客户我们可免费提供方案以及免费提供由我们台湾和深圳总公司的技术支持,这也是目前国内做得最好的一家,我们的责任是做到售前售后一条龙服务。优秀的性价比和强大的技术支持是我们成功的保证,也是客户最终的追求

网友:
引用 网友K:
谢谢各位的关注!
刚才在万方上找了一篇文章,感觉有用,在这里贴出来和大家共享!不过图就没有了,我不会贴,嘿嘿,原谅下,回头有需要的,我可以发给你们。
3.2网络驱动接口的具体实现
实际网络驱动的编写,就是理解wincE下网络驱动程序的构架,然后针对实际的硬件编写代码,实现相应的中间层Miniport Driver接口函数。下面结合利用WinCE5.0内核在脉冲发生器嵌入式主板上移植编写嵌入式……

讲的不错

网友L(2010-04-10):
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