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帮忙分析下:WinCE下的拨号问题
ciscodealer
ciscodealer

网友A(2010-01-22):
帮忙分析下:WinCE下的拨号问题
我用的是wince5.0的系统,系统起来后,如果手动点击拨号连接,那么可以拨上网络,而且断开后继续拨也基本都能成功。 如果是应用程序调用RasDial来拨号,发现即使拨上去了,那么调用RasHangUp挂断网络后,经常就无法拨上网络了。
而且我发现,当我手动拨号成功后,再断开连接,然后用应用程序去拨号,每次都能成功,而且多次的断开重拨也都能成功。
不知道用RasDial拨号是不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知道的高手指点下。
成功
应用程序
WindowCE

网友B:
另外,我本想用函数:RasGetEntryDialParams,RasSetEntryDialParams,来改变下拨号参数。 可是发现如果我系统起来后,直接用程序调用这2个参数,每次函数都无法正确执行。 可是我手动拨号成功,断开连接,然后再启动程序,却发现这2个函数都能正常执行了,太奇怪了。肯定是有什么参数我没设对?

网友C:
为啥RasDial和 手动拨号的效果不一样呢??????

网友D:
自己up下,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E:
帮顶下。
MARK,期待高手出现,我也学习下。

网友F:
这个问题应该是流程没有理顺,有些细微的东西楼主可能没注意到,把每一步需要注意的都写下来,那时不用别人说估记自己都清楚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