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4.0 错误提示: cannot add new member

楼主(2009-03-25):
evc 4.0 错误提示: cannot add new member
在 EVC 中
在资源中 右键Dialog增加了一个窗口出来
在窗口上 放了几个按钮
正常情况下 双击按钮应该进入对按钮单击事件编辑
但现在 提示 cannot add new member
在线等回答
本人刚接触evc 几天 好多都不懂 还需要多多学习
呵呵
编辑
学习
cannot
member
在线

网友A:
是不是文件设置了只读属性?

网友B:
去掉*。NCB文件,再重新打开

网友:
直接在.CPP文件里添加对应的方法函数然后在点击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C:
我也碰到类似情况,我用的是EVC4+SP4,当Dialog中某个按钮的ID是IDC_BTN_QUERY,代码如下:
RECDlg.cpp (d:\myceprojects\rec): ON_BN_CLICKED(IDC_BTN_READ, OnBtnRead)
RECDlg.cpp (d:\myceprojects\rec):void CRECDlg::OnBtnRead()
RECDlg.h (d:\myceprojects\crec): afx_msg void OnBtnRead();
在Resource.h文件中
#define IDC_BTN_READ 1001
#define IDC_BTN_QUERY 1001
----------
此时就会发现在Dialog中双击按钮显示cannot add new member ,这时只要把这个按钮的ID改成IDC_BTN_READ就OK了。
另外你可以去eeworld的论坛中搜索一下----- http://so.eeworld.net/bbsSearchResult.aspx?q=cannot%20add%20new%20member%20
以上供参考。

网友D:
谢谢呀 已经解决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