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winCE出现错误,what's worry?

楼主:
错误信息BUILD: [01:0000002553:ERRORE]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H:\work\osdesign\OSDesign\OSDesign\Wince600\SMDK6410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SDcardlib.lib'
BUILD: [01:0000002555:ERRORE] NMAKE.EXE TargetExeFiles  -i -c BUILDMSG=Stop.  BUILDROOT=D:\WINCE600\PLATFORM\SMDK6410 LINKONLY=1 NOPASS0=1MAKEDLL=1 failed - rc = 2

网友:
如果sources、makefile等文件都写正确,看看是不是缺少某个lib。
上次我出这个错,就是sources里SOURCELIBS中的一个lib没编译出来

网友:
问题找到了。。。结贴吧

网友:
我请遇到类似的问题,请DX 指点

出错提示如下: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E:\WINCE600\platform\Mini2440\lib\ARMV4I\debug\SC2440_SDHCBase.lib'
BUILD: [02:0000001023:ERRORE] NMAKE.EXE TargetLibFiles  -i -c BUILDMSG=Stop.  BUILDROOT=E:\WINCE600\PLATFORM\Mini2440 LINKONLY=1 NOPASS0=1 failed - rc = 2.

我在E:\WINCE600\PLATFORM\Mini2440\lib\ARMV4I\debug文件夹下可以找到SC2440_SDHCBase.lib文件,该文件属性正常,可读可修改
E:\WINCE600\PLATFORM\Mini2440\SRC\DRIVERS\SDHC\SDHCBASE source文件如下:
RELEASETYPE=PLATFORM
TARGETNAME=SC2440_SDHCBase
TARGETTYPE=LIBRARY

INCLUDES=$(_TARGETPLATROOT)\src\inc;

SOURCES = SDHCMain.cpp \
          SDIOControllerBase.cpp

E:\WINCE600\PLATFORM\Mini2440\SRC\DRIVERS\SDHC\SDHC里的source 文件如下:
RELEASETYPE=PLATFORM
TARGETDEFNAME=SDHC_SC2440
DEFFILE=$(TARGETDEFNAME).def

TARGETNAME=$(TARGETDEFNAME)
TARGETTYPE=DYNLINK

DLLENTRY=DllEntry

TARGETLIBS=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ceddk.lib   \
    $(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SOURCELIBS=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sdcardlib.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sdhclib.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sdbus.lib \
        $(_TARGETPLATROOT)\lib\$(_CPUINDPATH)\SC2440_SDHCBase.lib

INCLUDES=..\SDHCBase;$(_TARGETPLATROOT)\src\inc;

SOURCES = SDIOController.c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