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从通信

楼主:
最近兄弟我在研究主机与从机的通信问题。碰到点问题想请教下各位大侠:
  1、初步估计主从机之间通信机制不会涉及很复杂的协议,正常情况下,主从相连后,会有正常的菜单显示

  2、主从机有三个触点相连,在从机上电时会在四脚产生一个800ms的高电平,而主机与从机通信时会拉高三个脚。但当我用开发板的三个GPIO口连接主机,人为产生一个800ms的电平时,主机不认从机,反过来,接从机,拉高三个电平时,从机也不认主机。

  3、我尝试将主机的三个脚接入开发板的三个GPIO口(输出电压为四伏,万用表测量,USB供电,按理说是5伏),然后将从机的三个触点接到另外三个GPIO口,开发板烧录的程序是,按一定周期(2us左右)将主机上GPIO口读到的数复制到从机所接的GPIO口中,将从机所读到的数复制到主机所接入的GPIO口上。根据我对从机的理解,这个周期应该是够了的。

  4、我现在需要掌握的就是从机和主机之间的通信机制,想要知道的是:我2、3的做法在理论上是否行得通;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了解主从之间的通信机制,如我把两者之间的功能减小到最小。。。。

小弟工作时间不长,面对比较大的工作压力,还望各位大哥大姐不惜赐教,万分感谢,先放100分,如果有有价值的提示,我会再加或者小弟会以其他形式表达我的感激

网友:
疑问:
为什么要这样做主从通信呢?
为什么不用串口,CAN等等?

网友:
呵呵说实话我是做山寨的,需要去搞懂别人的东西,但保证绝对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为了生活见谅

网友:
补充下第3点,我这样处理的结果是,主机和从句互相都不认

网友A:
有点看不明白,第一个:LZ第二点中是怎么知道主从机都没反应呢?
第二个:LZ第三点的做法我个人感觉有点疑问,你这个通信只连接三点,我估计应该是串行通信,有可能是在通信过程中一脚是产生脉冲(相当于波特率),另一脚发送数据,LZ这样做就没办法完全模拟出完整的脉冲出来。
建议LZ用示波器仔细的看看通信过程中主从机发送的波形,或许能找到更好的答案。

网友B:
找各逻辑分析仪,将通讯的口线分析一下,很有可能是带频率的,一般都用方波,很少有直接用电平的,
你测的4V很有可能是方波,因为有0所以平均电压为4V。

网友:
另外你提到的4各口线,很有可能是spi通讯!

网友:
谢谢你的关注,我依次回答吧:
1、我判断主从机都没反应,是当主从机识别对方时,主机能进入显示菜单,而从机识别主机时,能被唤醒,有发光二极管显示。

2、我用逻辑分析仪采样过主从机的通信,发现当主机要判断是否连有从机时,主机会上拉三个脚,而从机上电时会有一个800ms低脉冲。至于串行通信(我也不太熟),我直观感觉应该可以排除,因为我在这整个过程中没有发现任何可以依托的作为时钟的有规律的信号。问题就是我发现他们的通信太简单,二三脚在交换数据的时候没有任何变化,只有四脚有1us(而从机的波长可能接近这个值)的低脉冲。我猜想是根据两个脉冲之间的长度来表示数据的。所以他给我的印象是简单的动作完成了复杂的通信。

3、我发几张我采集的波形图。万分感激
引用 网友A:
有点看不明白,第一个:LZ第二点中是怎么知道主从机都没反应呢?
第二个:LZ第三点的做法我个人感觉有点疑问,你这个通信只连接三点,我估计应该是串行通信,有可能是在通信过程中一脚是产生脉冲(相当于波特率),另一脚发送数据,LZ这样做就没办法完全模拟出完整的脉冲出来。
建议LZ用示波器仔细的看看通信过程中主从机发送的波形,或许能找到更好的答案。

网友:
谢谢你!我放几张采集的图,期待您的指点
引用 网友B:
找各逻辑分析仪,将通讯的口线分析一下,很有可能是带频率的,一般都用方波,很少有直接用电平的,
你测的4V很有可能是方波,因为有0所以平均电压为4V。

网友:
图片毛看到。。。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新建文件夹\新建文件夹\主机进入.jpg][img=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新建文件夹\新建文件夹\从机连接主机,能正常进入菜单

网友:
呃……
这个……
图是没看到呵呵
发到我QQ邮箱吧:820490192@qq.com

网友C:
脉冲、时序应按原件模拟

网友:
请问按照我3的做法有什么问题,按理说我只不过把主从双方的通信倒了一下手,为什么达不到效果呢?
引用 网友C:
脉冲、时序应按原件模拟

网友:
兄弟们帮帮忙啊,拜谢啊

网友:
1、逻辑要严谨;
2、考虑异常情况;

网友:
异常情况?您觉得有哪些异常情况呢?
我又测试了一下,发现在用示波器测量的时候几个脚上有1伏左右的波形,但是它的供电电压为7点几伏,而用逻辑分析仪却只能抓到几个上啦电平?您嫩分析下其中的原因吗?
引用 网友D:
1、逻辑要严谨;
2、考虑异常情况;

网友E:
我反复测量主从通信之后发现一个很费解的现象,当主机和从机连接开始时会有一个电压拉高到2伏左右的过程,然后电平的跳变会在2-3伏之间。所有的数据传送都是在这之间的跳变实现的。请问这种通信是怎么实现的,会不会需要一个两伏的比较电压

网友:
老兄,你发给我的图片我没看出主从之间有数据交换的过程。还有主从机子的连线是三条还是四条啊?你测试的在2-3V波动,会不会是传输数据频率很快,示波器测不了那么高频率造成的呢?还有个问题,你的主从机的主芯片是什么呢?单片机吗?

网友:
谢谢你仔细看了,是我出错了
主从通信有一个拉高电平,到2V,然后只见得数据传输是在2-3只见,我设置了CMOS采样就能抓到波形了
引用 网友E:
我反复测量主从通信之后发现一个很费解的现象,当主机和从机连接开始时会有一个电压拉高到2伏左右的过程,然后电平的跳变会在2-3伏之间。所有的数据传送都是在这之间的跳变实现的。请问这种通信是怎么实现的,会不会需要一个两伏的比较电压

网友: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大家,我在研究一段波形,如果以第一脚为时钟信号的话,我采样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时候是在上升沿采样还是下降沿采样啊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