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 SD卡开机识别问题~ 有时候能显示盘符,有时候显示不了.

楼主:
平台 pxa270+wince6.0
显示使用4G SD卡,存在一个奇怪识别问题
有时候开机能显示盘符,有时候显示不了, 如果显示不了. 不过进入系统后再重新插拔一次, 又可以显示及正常使用
2G卡不存在这个问题

看开机过程输出信息, 已经检测到4G卡插入

网友A:
估计是卡的质量问题,换个卡。

网友:
重新插拔就可以,有可能是卡座的问题,是不是检测pin有问题,跟硬件工程师沟通一下,测一下Detect p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卡的质量问题,换个卡。

一般很不会是卡的质量问题吧~~
我以前也碰到过,好像是卡验证没通过,但是卡连接已经是OK了.
所以可以检查卡验证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卡的质量问题,换个卡。

一般很不会是卡的质量问题吧~~
我以前也碰到过,好像是卡验证没通过,但是卡连接已经是OK了.
所以可以检查卡验证过程.

对头 检查卡识别过程那段

网友:
你看看你的catalog里面加的sd memory驱动是支持sd2.0的么?还是用的1.1的

网友:
是用电源供电么?

网友:
是用电源供电的

卡的插入检测pin 接在cpld
cpld根据卡的插入 进行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