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VxWorks下编译的.o文件, 如何得到函数符号表。

楼主(2009-10-28):
VxWorks下编译的.o文件, 如何得到函数符号表。
例如文件a.cpp编译成a.o, 里面有10个函数,如何根据a.o得到函数符合表了,谢谢!
如何

网友A:
应该是有专门的命令的,一时记不起了。请查一下Tonado的帮助手册。

网友B:
用nm或者objdump都可以
host\x86-win32\bin目录下。

网友C:
用nm,命令格式(以ppc交叉工具链为例):nmppc < a.o > a.txt

网友D:
反汇编命令
进入C:\Tornado2.2_powerpc\host\x86-win32\bin目录(目录地址和你安装tornado有关),输入
objdumpppc -t (目标.o文件路径) > (输出内容路径)
objdumpppc -D (目标.o文件路径) > (输出内容路径)
-t只反汇编出符号
-D反汇编出所有代码

网友E(2009-12-12):
谢谢大家的回答objdumppp出来,但是有冗余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