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TMS320VC5509A的么?请教:ioport的问题.

楼主:
5509A的IO空间0x0000~0xffff.

MOV #1, port(#01h)

此语句会改写中断标志寄存器IFR0么?

如果我想使用  IO空间 0000~0007的地址去
扩展地址线ADDR14,ADDR15,ADDR16.可行么?

网友:
1会。
2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会。
2可以。

1会?
也就是说寄存器隐射地址到IO空间了?
那么寄存器的地址使用的IO都不能使用了?不然程序如何跑?

2可以?

MOV #1, port(#01h)
假设01H对应扩展(通过FPGA)ADDR14,清中断标志的时候ADDR14不是也被置高?

困惑,还请明示.

网友:
目前我是使用CE3空间+ADDR1,ARR2,ADDR3完成地址扩展的,

之前由于设计时间问题饶了路,

现在想解决.

正确解答的朋友500分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会。
2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会。
2可以。

逗我呢?:-《

网友:
2812不存在这问题,
不使用EMIF接口,WE,RE的不同等可以用来区分IO空间和数据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