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从那天以内的天数?

楼主:
        LARGE_INTEGER SysTime , LocalTime;
                KeQuerySystemTime(&SysTime);
                ExSystemTimeToLocalTime(&SysTime,   &LocalTime);

                RtlTimeToTimeFields(&SysTime,&tf);
                DbgPrint(" %d  %d %d %d %d",tf.Year,tf.Month,tf.Day,tf.Hour,tf.Minute);
                RtlTimeToTimeFields(&LocalTime,&tf);
                DbgPrint(" %d  %d %d %d %d",tf.Year,tf.Month,tf.Day,tf.Hour,tf.Minute);
        ULONGLONG day= LocalTime.QuadPart * 100 /1000 /1000 /1000 /(24*60*60);
                DbgPrint("day %d",day); // 错的

哪错?

网友:
ULONGLONG day= LocalTime.QuadPart * 100 /1000 /1000 /1000 /(24*60*60);
//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24 * 60 * 60) 不就是天数了吗? 干嘛还除1000 * 1000 * 1000呢?

网友:
如何计算从那天(1601-01-01)以内的天数?

LARGE_INTEGER SysTime , LocalTime;
KeQuerySystemTime(&SysTime);
ExSystemTimeToLocalTime(&SysTime, &LocalTime);

RtlTimeToTimeFields(&SysTime,&tf);
DbgPrint(" %d %d %d %d %d",tf.Year,tf.Month,tf.Day,tf.Hour,tf.Minute);
RtlTimeToTimeFields(&LocalTime,&tf);
DbgPrint(" %d %d %d %d %d",tf.Year,tf.Month,tf.Day,tf.Hour,tf.Minute);//本地日期,这里是正确的
ULONGLONG day= LocalTime.QuadPart * 100 /1000 /1000 /1000 /(24*60*60);
DbgPrint("总天数 %d",day); // 错的

天数 = LocalTime.QuadPart * 100 /(1000*1000*1000) /(24*60*60)

LocalTime.QuadPart * 100 //一共 纳秒 数
1 秒 = 1000*1000*1000 纳秒
1 天 = 24*60*60 秒

计算的结果不正确.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