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开发的设备USB Mass Storage在MAC操作系统识别的问题

楼主:
用CE5.0开发的设备具有Mass Storage功能,也就是U盘功能,有客户反应当与Apple的MAC操作系统连接的时候不能识别,分析应该是MAC操作系统在进行USB device的枚举时与Windows操作系统不同,毕竟Windows的2000和XP都会有差别,而CE的DEVICE枚举机制并不支持MAC的规范,导致无法识别。

因此有了解MAC操作系统的请提供一下信息,另外MAC系统下有类似于WINDOWS平台下的Bus Hound这样的工具吗?

谢谢!

网友A:
让他们换window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他们换windows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他们换windows

对,呵呵。不能老是满足客户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让他们换windows

对,呵呵。不能老是满足客户要求。

那可以先让他们学中文,再推荐他们使用上海政府版或者蕃茄花园之类的,还省了系统的费用。

网友:
客户是上帝,对上帝的建议往往都不揍效;MAC操作系统不懂,爱莫能助,围观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