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 IO 模拟I2C程序问题

楼主:
   使用atmega128 移植ucos II 在I2C 程序,移植的io口模拟时序程序,但是I2C 的程序在单片机程序跑的好好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有 ,而且波形也对。都能够完全实现通讯。
   当我原封的程序移植到ucos ii 里 就不行了 ,根本没有应答信号。 而且clk 时钟信号 移植持续为高电平。

   如果是有硬件I2C单元,完全不用担心,但如果是模拟时序(bit banging),从理论上说,是肯定要出问题的,只是概率大小而已。 ”  引用网友的说明。

   小弟刚刚接触ucos ii 并不熟悉 ,请教高手帮忙!!

网友:
在线等待中。。。。。。。。。。。。。。。。。。。。。。

网友:
你移植过去的程序,会不会被OS的定时中断打断?  你从这里分析下。

网友:
硬件不同,管脚定义肯定也不同撒。

网友:
被os的中断打断了。

网友:
硬件电路没有改变,只是软件的时序问题,我现在在使用示波器一步一步的调试。

网友:
OS要管理硬件资源的,没分配给你资源,你还什么用啊。

网友:
OS中断:LZ要考虑到中断....每天路过,以示存在!

网友:
我最近又忙别的了  就把这个给耽搁了。。。  哪位大侠有好的建议。。。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多谢大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