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请问有没有熟悉ARM与485通讯的?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9-07-06):
请问有没有熟悉ARM与485通讯的?请高手指教。
我初次用ARM,对ARM不是很熟,想知道ARM的IO口的驱动能力如何,与什么型号的光藕合管能直接连接,怎么接,ARM与什么型号的RS-485通讯芯片能直接连接,请高手指点,感激不尽,能发个ARM系统的电路图给我参考下就感激得不得了哦。。。。。我的邮箱:yzx668@163.com
通讯
型号
RS-485
能力

网友A:
LZ,去找个ARM的手册看吧

网友B:
我用过的ARM、MIPS、PPC这些处理器,大多GPIO的驱动电流在3~5mA之间,接光偶最好还是三极管驱一下。

网友C:
网上一堆开发板电路,大多数都有485电路的

网友D:
485芯片有不少,主要看引脚电平,ARM芯片的IO一般是3V的,所以最好找3V的485芯片,如MAX13485E,或者用5V的485芯片,中间做电平转换

网友E:
谢谢,我已找到相关的3V左右的485通讯I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