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密码初始化

楼主:
路由密码被某人改 啦,我想把路由reset,但不能啊5555我差了各种资料,结果还是不行
情况是这样地:
我在的局域网里有五六台机子,用了两个路由,一个是fast,一个是tp-link。其中从fast引出一条连接tp_link,(fast是主)。有人会说,直接把路由reset,我已经试过了,还是不行。。。。最后我出了狠招,把其余的网线全拔啦,只留我的网线。由于要恢复fast密码,我只好用它了。重新reset(时间很长),再断电,再通电,结果还是没有初始化,但机子可以上网。我郁闷啊。。大虾们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ps:如果可以的话把解决方法写一下 ,大家共同分享

网友:
直接 给卖路由器的厂家或者 你们的采购商 电话,问问他们怎么处理。

我记得好像是 把路由器开壳,把里面的对应RTC功能模块的纽扣电池拿下来,过一段时间,就可以丢失密码吧。好像类似于电脑的BIOS密码的处理方法一般吧。

网友:
饿 联系电话找不到拉  my soul
不过还是谢谢 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