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启动后如何不显示CE的背景页面?

楼主:
我的应用程序设置了开机后自动启动,如何屏蔽掉开机后显示的WINCE背景界面,而直接显示应用程序的界面?

网友A:
可以在注册表中用你的应用替换explorer.exe,即不启动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注册表中用你的应用替换explorer.exe,即不启动桌面。

对头

网友:
这个。。。好经典的问题。。。。
温馨提醒,MFC程序替代可能会出问题

看到一个做法是把桌面上的东西都去掉,然后让自己的程序随机启动

网友:
搜一下以前的贴子,以前讨论过好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