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教高手: 用EVC开发一个打开HTML程序, 模拟器该怎么 ...

楼主(2009-06-19):
* 请教高手: 用EVC开发一个打开HTML程序, 模拟器该怎么设置才能上网? **
公司上网有个代理,
我PC本机的的IE要设置了一个代理服务器地址才能上网.
现在我怎么调试我的程序(用了 HTMLctrl嵌入网页), 让我的程序在模拟器下能访问网页呢?
上网
模拟器
译码器
程序
开发

网友A:
里面的本地网设IP试试

网友B:
有两种办法:
1、你可以再模拟器上保存一个html文件,直接指定文件的路径
2、你可以设定你的URL地址为公司内网地址,这样不用代理就可以访问了

网友C:
其实我已经解决了 EVC4的问题,
EVC 只需要设置代理服务器就行了,
现在我换到 VS2008下面, PPC模拟器需要设置网卡IP+代理服务器才能上网, 不得已叫公司开了个IP地址+不效验MAC, 才勉强上网
可是SP却没办法设置网卡IP, 不能上网, 郁闷, 准备返回 EVC4做开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