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好,我是个新新手,想请教SIM300C无线数传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
我刚刚接触SIM300C,单片机通过串口连接SIM300C,要实现数据传输应该怎样设置SIM300C?哪位专家能否给我一个设置流程,万分感谢!

网友:
设置一下 波特率  APN  若连一服务器 还需 设置IP 与 端口  SIM300的操作文档里 都有啊

网友:
这种资料52rd上应该有。

网友:
1楼的说的差不多,像MC55模块有一个串口波特率是自适应的,可以不用设置,但也可以重新设置;另外一个串口会有一个默认的波特率,但也可以重新设置。

网友:
模块需要上电,直到单片机发送AT,能收到返回的OK,才可确认模块启动成功,并且串口匹配成功。
默认时,该模块不需要配置任何信息,正常启动后,即可进行普通串口数据传输。

网友:
我正在调试,有什么问题还得请教大家

网友:
AT
OK                    //这里返回OK说明串口是正常的

ATE1                  //从这里开始都是对模块的一些设置
OK
ATQ0
OK
AT+CIPHEAD=1
OK
ATV1
OK
AT+CMEE=1
OK

AT+CPIN?              //检测SIM是否正常
+CPIN: READY          //OK,正常

OK

Call Ready

AT+CREG?              //检测是否注册到移动运营商的网络
+CREG: 0,1            //OK,已经注册成功了

OK

AT+CSQ                //检测信号强度,最大值是31
+CSQ: 25,0            //信号还行,相当于手机的4格信号

OK

AT+CSTT="CMNET"       //一切就绪,开始拨号到CMNET  (对了,别忘记你的SIM卡要开通GPRS服务啊)
OK
AT+CIICR
OK
AT+CIFSR
10.143.61.137         //这是分配给模块的IP地址(注意这个是移动内网地址,不是internet公网IP)

AT+CIPSTATUS
OK

STATE: IP STATUS

AT+CDNSORIP=0
OK
AT+CIPSTART="TCP","221.130.2.2","20002"    //建立TCP连接,这里假设服务器是"221.130.2.2"
OK

CONNECT OK              //TCP连接成功罗

AT+CIPSEND              //发出这个命令后要等模块返回>再发数据
>hello world!   // 发送问候,要用结尾(即0x1a)

+IPD3:hi!                //哇,收到对方回复了~~~

网友:
不错

不过编程不需要这么多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