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豫不知学哪种语言好?

楼主:
我现在正在学习单片机,有的老师说单片机好,但现在我在网上看好像大多都是C51,我真不知道是选择哪种好,各位请帮参谋一下,说一下现在的形势,我给学哪种好,谢了!

网友A:
C51是单片机的基础,就好像盖房子的地基,不管哪种单片机都是在51的原理下扩展的。如果你是初学,应该先熟悉51系列单片机,如果你打算学习自控,就学ARM,如果你打算学习算法处理,就学DSP

网友:
现在一般的嵌入式语言都是C语言,包括单片机.以前单片机还用汇编进行编程.不过汇编也要懂点,8位的 单片机是基础,再学其他的.ARM DSP,与硬件相关的 FPGA

网友:
你到底是在选择硬件芯片还是选择开发语言?
楼上已经说得很好的,语言的话C语言是首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C51是单片机的基础,就好像盖房子的地基,不管哪种单片机都是在51的原理下扩展的。如果你是初学,应该先熟悉51系列单片机,如果你打算学习自控,就学ARM,如果你打算学习算法处理,就学DSP

这个兄弟说的很好啊。

对于初学者,还是首推C51,
单片机 开发语言以C为主,极少量用ASM。

有问题多百度或者GOOGLE,再就是上各大论坛答疑啊

网友:
单片机从汇编开始,arm从操作系统开始,我的建议,

网友:
看应用领域

C51是基础,

然后再根据个人领域学,如 430  avr  pic arm 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C51是单片机的基础,就好像盖房子的地基,不管哪种单片机都是在51的原理下扩展的。如果你是初学,应该先熟悉51系列单片机,如果你打算学习自控,就学ARM,如果你打算学习算法处理,就学DSP
Ding

网友:
楼主基础好的话还是51先看起来,估计几个月就可熟悉。汇编看个脸熟就行,主要是c。51基础有了就可以上其他的。

网友:
C51是基础

网友:
在我看来还是学C51比较好初期看看书买个板自己调试我建议STC系列就挺好还有很多其他的类型可以自己选择。

网友:
C再方便,最好还是熟悉一下汇编,至少一种体系的汇编

否则不能算是一个合适的嵌入式研发人员

网友:
单片机语言不多吧

网友:
汇编是基础
C
UO2
ARM
FPGA

网友B:
借楼主的宝地问一个比较低级的问题,希望大家不要拍我。

到底FPGA和DSP和单片机有什么不同呢,我感觉DSP就是一种单片机,FPGA就让我更糊涂了,好像也可以把代码装上去跑,那不也就是单片机了,他们到底有什么不同,FPGA不是逻辑门的意思吗,对不起我的概念比较混乱,哪位大侠帮哦澄清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楼主的宝地问一个比较低级的问题,希望大家不要拍我。

到底FPGA和DSP和单片机有什么不同呢,我感觉DSP就是一种单片机,FPGA就让我更糊涂了,好像也可以把代码装上去跑,那不也就是单片机了,他们到底有什么不同,FPGA不是逻辑门的意思吗,对不起我的概念比较混乱,哪位大侠帮哦澄清一下。谢谢了。

google吧,建议主要从应用场合区分

FPGA直译为可编程门阵列,内部就是各种与或非门阵列,可以设计成自己想要的逻辑,特点是并行、速度快,使用专用的编程语言(现在也有用变异的c),使用专用工具编程,对经验、逻辑和工具要求比较高,基本上可以归类为IC设计,
CPU的特点是串行执行,软件编程灵活方便,
DSP其实也是一个处理器,不多对于运算进行了优化,特别适合高速数据运算,如音视频编解码等,

可以通过给FPGA编程得到一个处理器,也有的FPGA把CPU和DSP集成到一个芯片中,

网友:
ps:DSP其实也是一个处理器,不对于运算进行了优化,

错别字,见谅

网友:
謝謝你的認真回復,是常常google的,可是得到許多內容有時候還找不到重點,再說我的問題一般都很蠢的也難找到答案,謝謝你讓我明白了一點點。

其實一直都以為DSP也是一種處理器,現在才覺得我可能錯了。你把CPU和DSP并列說,讓我覺得DSP本身是沒有CPU的,那它當然不能叫處理器了,而且它必須在一個有CPU的系統里才能工作是這樣的嗎。也記起來DSP好像就是一個小芯片 ,是不是這個小芯片可以放到不同的問處理器系統里?

我知道這些問題到普通教科書里或許都能找到答案,順便路過這里,遇到高手,我就多問了幾句,方便的時候就幫幫我,省去我許多翻書的時間,謝謝了:)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借楼主的宝地问一个比较低级的问题,希望大家不要拍我。

到底FPGA和DSP和单片机有什么不同呢,我感觉DSP就是一种单片机,FPGA就让我更糊涂了,好像也可以把代码装上去跑,那不也就是单片机了,他们到底有什么不同,FPGA不是逻辑门的意思吗,对不起我的概念比较混乱,哪位大侠帮哦澄清一下。谢谢了。

google吧,建议主要从应用场合区分
……

网友:
谢谢各位,让我学到好多东西,我想在已经有了一定汇编基础,但主攻C语言.
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
先学汇编
在C语言
c51
AR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楼主的宝地问一个比较低级的问题,希望大家不要拍我。

到底FPGA和DSP和单片机有什么不同呢,我感觉DSP就是一种单片机,FPGA就让我更糊涂了,好像也可以把代码装上去跑,那不也就是单片机了,他们到底有什么不同,FPGA不是逻辑门的意思吗,对不起我的概念比较混乱,哪位大侠帮哦澄清一下。谢谢了。

FPGA差不多是用软件设计硬件,来红绿灯来说,用单片机可以做,FPGA也可以做,FPHA做的类似于直接用门电路等基本电路直接搭成个硬件红绿灯,而单片机则是通过自身的IO口来控制
DSP侧重于数据处理,比如视频音频处理,51类的单片机做这个很吃力,一般的DSP要比普通单片机贵
DSP没用过,不过应该是带MCU的,记得大学时还有DSP的编程

网友:
以C为主,汇编要了解。

网友:
和lz一样现在也是学习51   但是我们老师要求我们学汇编和C语言。两种都很必要。这两种语言都是很基础。大多都在这两种语言上扩展的。我还是建议学习这两种语言。在工作上碰到其它语言,学习他们也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