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怎么不让主机提示安装USB驱动
zhaofengxiao
zhaofengxiao

网友A(2010-06-29):
怎么不让主机提示安装USB驱动
一个使用USB接口的打印机设备,
当连入主机时,主机获取打印机设备的信息后会提示让安装打印机驱动,
因为不进行图形打印,不安装驱动也能够正常文本打印,所以就不想装驱动了
有没有办法不让主机老是提示安装打印机的驱动?
是修改主机这端还是修改打印机那端?
谢谢大家!
主机
打印机驱动
接口

网友B:
我记得应该有个以后不再提示的选项吧?

网友C:
还可以到设备管理器里面,找到给设备,Disable 该设备。以后设备插拔就都不会提示找到新硬件了。

网友D:
怎么做才能让主机这边的改动尽量少尽量小呢?
我可不可以将打印机的PID VID信息修改为主机上肯定有该设备的信息呢?
就像把打印机的描述信息修改为鼠标或键盘的信息,这样可行吗?
谢谢大家!

网友E:
你可以修改USB打印机的Firmware么?那你怎么改都可以啊。
只不过,设备总是要装驱动的。不知道你说的不装驱动也能够打印是什么意思。

网友F:
查看本帖全部讨论,请
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