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跑WINCE60系统,可以跑起来,但跑不了几下就报异常,然后就挂了

楼主:
6410能正常的跑WINCE60,如果不进行操作,到没有异常,能正常运行,只要进行一些操作,系统就报异常,串口打印异常,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我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
    1.最有可能就是DDR的问题,但为什么系统能正常完全的跑起来(证明DDR在启动时运行正常)而却在操作的时候就会异常死机呢?
    2.外部中断的问题,我的外部中断脚没有做处理,直接悬空,系统一直在产生中断,是不是中断引起的系统异常呢?

附:
串口异常信息
Exception 'Prefetch Abort' (3): Thread-Id=05430006(pth=85442000), Proc-Id=00400002(pprc=81f29308) 'NK.EXE', VM-active=05420006(pprc=1085448c70) 'explorer.exe'
PC=00000000(???+0x00000000) RA=00000000(???+0x00000000) SP=d3f4fa04, BVA=00000000
Exception 'Raised Exception' (-1): Thread-Id=05430006(pth=85442000), Proc-Id=00400002(pprc=81f29308) 'NK.EXE', VM-active=05420006(pprc=85448c70) 'explorer.exe'
PC=c003b810(k.coredll.dll+0x0001b810) RA=801184c8(kernel.dll+0x000064c8) SP=d3f4f374, BVA=ffffffff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5220006(pth=85450c40), Proc-Id=00400002(pprc=81f29308) 'NK.EXE', VM-active=05420006(pprc=85448c70) 'explorer.exe'
PC=8011ac10(kernel.dll+0x00008c10) RA=8012fd48(kernel.dll+0x0001dd48) SP=d3f1fd94, BVA=85450c58

网友A:
跟我遇到的情况一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我遇到的情况一个样!

你的解决了没有?

网友:
DDR不稳定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我遇到的情况一个样!

你还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我遇到的情况一个样!

你还没解决?

后来改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我遇到的情况一个样!

你还没解决?

后来改板了.

改版作了哪些改动,我参考一下。我的板子也要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