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伴弻娑㈩敃閻樻彃濮曢梺绋块閿曨亪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鍧楁嚋闂堟稑顫岄梻鍌氬亞閸ㄥ爼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

楼主: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块柟瀵稿Т缁躲倕螖閿濆懎鏆旈柍褜鍓欓幊姗€鐛幇顓熷劅闁挎繂娴傞崯搴ㄦ⒒娴g懓顕滅紒璇插€婚幑銏ゅ箣閻橆偄浜炬慨妯煎亾鐎氾拷
//////////谁用过摩斯管,可以简单介绍下吗,如何选取//// ...
longdandan
longdandan

网友A(2009-01-05):
//////////谁用过摩斯管,可以简单介绍下吗,如何选取/////////
rt
如何

网友B:
看你要做什么,
基本上mos管和三级管用法相近或者理解为一样。如果你做大功率功放或者其他什么复杂的应用,还是普及一下,因为很多电子类的毕业生也不是很容易应用好晶体管的
一般的 nmos和 npn管 用法相似
pmos 和 pnp用法相似
注意电压,电流。功率。

网友C:
MOS是电压驱动,三极管是电流驱动。
你用来做信号开关,还是做电源开关?GS压差会多大?希望导通阻抗多少?电流多大?什么系统用的?

网友D:
放大倍数,击穿电压,结压降,等价阻抗。

网友E:
一般来说,NMOS用的比较多,NMOS比PMOS做的导通电阻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