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sbit作为参数来传递。

楼主:
sbit s2 = P3 ^ 4;
sbit s3 = P3 ^ 5;
sbit s4 = P3 ^ 6;
sbit s5 = P3 ^ 7;  //4个键的检测。。

bit pressKey(bit key)
{
    void delay(UINT);
    if(!key)
    {
        delay(5);
        while(!key)
            ;
        return 1;
    }

    return 0;
}
我想用这个函数来实现检测4个键,,检测哪个键就传哪个键进去。
sbit不能作为参数。。 我尝试用了bit编译通过。但明显运行起来是错误的。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不能用函数实现的话我就得去写4个检测按键的函数了。

网友:
写检测案件的吧 不是很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