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和打印的端口会冲突?

楼主(2009-12-17):
GPRS和打印的端口会冲突?
现在在做POS机的开发
发现连接GPRS成功后,打印页也完成了
但是这时GPRS就自己断开了,把打印端口关闭的语句注销掉,也不行
请有经验的高手指导下
POS机
开发

网友A:
GPRS模块用的是哪家的? 对应的模块采用主板的那个UART呢? 打印呢?
建议楼主把具体的硬件图贴下。
另外还可以测试下,它们两个分别独立工作,是否也存在自己关掉的问题,这样好定位。
如果还有疑问,QQ:94648103,晚上9点聊。

网友B:
是不是中断处理相互冲突了

网友C:
GPRS和打印机都是串口的?建议单独测试,只用GPRS是否OK??只用打印是否OK??
个人意见 两个串口工作是没有冲突的

网友D:
说是GPRS要做稳定比较困难
可以考虑一下电源上以及其它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