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液晶是LM3033DFW,显示不正常,汉字不正常,光标移动,相应的汉字不出现,即使出现也是不争取的乱码

楼主:
我的液晶是LM3033DFW,显示不正常,汉字不正常,光标移动,相应的汉字不出现,即使出现也是不争取的乱码,我的数据口每接上拉电阻,我用的是STC的STC12C5A32S2,他的数据口有弱上拉功能,会是这个原因吗,哪位遇见过,给说一下,谢谢

网友:
好好查程序,看好命令格式和时序!

网友:
如果说 可以显示 显示的是乱码的话 应该不是硬件上拉的问题 还要看软件 给你命令对吗?字库对吗?

网友:
首先问下:液晶LM3033DFW的驱动控制IC是什么?
欢迎看看我上传的资料: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896823

另外你现实不正常,很可能是字库有问题。即是汉字字库不错。
或者你首先测试你显示字符 等等,是否正确。

网友:
软件的问题,好好查吧

网友A:
在另一块板子上正常,在这块板子上不正常,电路时连接的一样的,在STC89C51上正常,用STC12C5A32S2就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另一块板子上正常,在这块板子上不正常,电路时连接的一样的,在STC89C51上正常,用STC12C5A32S2就不正常了

检查下焊接问题,如果在常温,同样在另一块板子上正常,在这块板子上不正常,
那么很可能就是硬件的问题,确保连接可靠。焊接无误,再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