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A和蓝牙设备验证,连接问题

楼主:
{
                CString s;
                s.Format(L"Could no

网友:
先要配对吧,然后才能用socket

网友:
楼主所说的bt_api.h 和 btdrt.lib我没用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蓝牙设备在连接时的PIN码认证是在连接之后产生的,就是说你可以先在从设备用socket连接蓝牙主设备的RFCOMM,主设备收到连接请求后即提出PIN码认证请求。

网友:
不需要先配对,你用socket连接主设备的某个服务后就会首先进行配对(PIN码认证)

网友:
如果不需要先配对的话,我用connect()去连接蓝牙设备,就直接返回错误10061,那这问题会出哪呢?

网友:
我之前做的一个J2ME蓝牙程序,可以不先配对直接连主设备服务

LZ可以试试先配对再连服务,bt_api.h 和 btdrt.lib应该有实现配对的API。先确定是不是未配对的原因吧

网友:
通讯有没有建立上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