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410把内存从128改为512或者更大?散分!!!!!!

楼主(2009-05-18):
关于6410把内存从128改为512或者更大?散分!!!!!!
现在6410跑的是128M的内存,现在想改为512M。系统为wince6.0。
wince6.0最大支持多大的内存?
如果要改内存,需要修改那些部分?能否说的清楚一点。
高手指点!!
内存
系统

网友A:
WINDOWS CE 6.0开发者参考(原书第4版)
PROGRAMMING WINDOWS EMBEDDED CE 6.0 DEVELOPER REFERENCE, 4TH EDITION
——看一下这本书,或者PB帮助即可
wince 5.0 是最大512M wince6.0 还没有看过。
刚有人发帖。

网友B:
对了,也要看下6410是否支持这么大的。

网友C:
512应该可以的,同不知怎么改

网友D:
win5.0支持512,而且以前弄过4PCS 32M的SDRAM组成128M
所以512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
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在wince6.0下IIC应用怎么写?
我看里面好像比较复杂,
比如:IOCTL_I2C_WRITE它是一个宏定义:
#define IOCTL_I2C_WRITE \
CTL_CODE(FILE_DEVICE_I2C, 1,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我可以把IOCTL_I2C_WRITE的值打印出来,但是我想应该不是用这个值传递给驱动的吧??应该有别的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