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卡应用实例讲解

楼主(2009-07-01):
数据采集卡应用实例讲解
本人没用接触过数据采集卡,但想买一个玩玩。请问哪里有数据采集卡具体应用实例的讲解啊?
或者有谁知道的,请举个例子来说说数据采集卡结合Vc的使用啊?越详细越好!明白了一定给附加分,谢谢了!
采集卡
数据

网友A:
具体你需要什么采集量的?
一般的采集量有:
1、DI
2、DO
3、AD
4、DA
5、脉冲
6、定时、计数器
研华的板卡不错

网友B:
NI 对于VC++用户有个NI measurement studio 软件,里面有相关的DAQ库文件及NI板卡的驱动程序。同时,可以很方便的导入DLL文件。我用的是LABVIEW,导入VI文件很容易。
如果你C比较好的话,不如用CVI。在采集卡上,CVI编程比VC方便的多。

网友C:
给你推荐研华的

网友D:
驱动+程序即可。
驱动多是dll,在程序中添加相应的头文件等即可。具体通道采集,根据采集的量来决定,需要多少个采集量,就是多少个通道,多个通道,需要注意采集数据的存储和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