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WINCE 主频?

楼主(2009-01-04):
如何查看WINCE 主频?
我用的是YLP2440的开发板,通过CE\windows\cpucheck.exe查看FCLK=200M。我在BSP中看到的MPLLCON=0X5C011,计算出来的FCLK=400。请问该板子FCLK究竟是多少?如果需要更改的话,是不是改BSP中MPLLCON就可以了?
windows
计算
开发
如何
WindowCE

网友A:
记得2440是400MHz的频率,最高能到533
boot里应该有设置FCLK,在BSP里也有,你在BSP里改就可以

网友B:
应该有专门的AP可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好像有人问过啊!
你查看芯片手册,找到设置频率的寄存器,然后在bsp中修改就可以了,相应的硬件管脚可能也要拉高或者拉低一下。

网友D:
cpucheck这个没有源码。没有用过,
不过我们都是打印信息的,打印处FCLK和PCLK等。照着数据手册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