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编译

楼主(2009-07-31):
keil 编译
大家好:
我用keil2平台上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后,用烧写器软件加载.hex文件后,在界面看到程序不是从0x00开始,而是从0x2000处执行,请问怎么设置可以使程序从0x00开始执行,谢谢!!郁闷一天了!
软件
郁闷
程序

网友A:
不是从0X2000开始的
是从0X0800开始的
我想怎样设置程序从0X00处执行呢??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B:
这要看你的MAIN函数是被编译器放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前面全都是0xff字节填满的
后来下载了英文原版的 就没有这个问题 比较了一下也没有发现什么设置不一样

网友:
没碰到过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前面全都是0xff字节填满的
后来下载了英文原版的 就没有这个问题 比较了一下也没有发现什么设置不一样
从0x00到0x0800全部是0xFF,这样的话这么多的空间不是白白浪费掉了吗
根本资源就很有限,现在不敢再加其他代码了,一加就报空间溢出,如果要是能把从0x00到0x0800的空间利用起来就好了
还有 现在我用的KEIL2就是英文版的

网友E:
这要看你的MAIN函数是被编译器放到什么地方了...
在建项目时自动加载的STARTUP.A51文件,在里面有
CSEG AT 0
这句话,是不是就把main()函数编译成从0x00开始了?
如果不是这样 还有什么设置能够将代码从0x00处开始执行?
望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F:
没碰到过,关注中~

网友G:
....程序为什么能转到main?
因为前面有一段引导代码,keil会自动给你加上这段引导代码,一般人不会去关注这段代码。
不过keil可以设置从最起始的位置开始运行,也就是0x00000000,你一直单步,最后就会看到它是如何跳转到了你的main入口地址

网友H:
谢谢大家
问题已经解决
是keil软件版本的问题
安装一个破解版的 解除了2k空间的限制
编译出来的hex文件从0x00地址开始编址 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