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 中的EDIT Control 控件的问题

楼主:
VS Edit Control 控件的编辑框滚动条动往下滚
随着内容的增加 而自动往下滚动

怎么设置

网友:
百度或GOOGLE

找本VS的书籍看下吧。

帮顶下。

网友:
试一下设置CEdit的AutoVScroll属性为TRUE,Vertical Scroll属性为TRUE,
m_CEdit.SetSel(m_iCursorStart,m_iCursorEnd);

        CString temp;
        for (int i=0;i<2000;i++)
        {
                CString temp1;
                temp1.Format(_T("%d"),i);
                temp+=temp1;
        }
        int m_iCursorStart=0;
        int m_iCursorEnd=temp.GetLength();
        m_CEdit.SetWindowText(temp);
        m_CEdit.SetSel(m_iCursorStart,m_iCursorEnd);

我试了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