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6kb的cache,合适的块大小一般是多少

楼主(2010-01-18):
对于16kb的cache,合适的块大小一般是多少
对于16kb的cache,合适的块大小一般是多少?怎么得出结论的呢?
多少

网友A:
先帮顶下,一会帮你看下。

网友B:
64字节.
具体可看:
降低失效率最简单的方法是增加块大小。图4.3.3中对于一组不同的 Cache 容量,给出了失效率和块大小的关系(在与表4.5类似的情况下测得的)。表4.6列出了图4.3.3的具体数据。

网友C:
具体楼主可以好好看看:
http://www.educity.cn/ky/category.asp?class=zcyl
对应的几篇文章:
· 减少Cache失效开销[1]
· 降低Cache失效率的方法[1]
· cache基本知识[1]
综合分析下,就知道对于:16kb的cache,最合适的块大小是64字节。

网友D:
太有道理了,确实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