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知道ARM芯片有那个是支持DDRII的吗?

楼主:
我只知道AU1200是支持DDRII的,可惜他是MIPS的,我不喜欢,不知道ARM是否有支持DDRII的没?

网友:
目前ARM架构的CPU的确没有支持DDR2的。
Centrality(就是被Sirf收购的)和三星的07年下半年倒是说过下一代会支持DDR2,但是因为我们的平台没有那么快的升级需求,所以也没继续关注。

网友:
2450已经量产了吗?现在主推的好像是ARM11的6400。

网友:
LZ看一下sigma designs有没。好像有的。

网友:
好的,谢谢楼上的

网友:
一颗叫pollux的韩国芯片,带3D加速

网友:
The S3C2450 Mobile DRAM Controller supports three kinds of memory interface - (Mobile) SDRAM and mobile
DDR and mobile DDR2. Mobile DRAM controller provides 2 chip select signals (2 memory banks), these are used
for up to 2 (mobile) SDRAM banks or 2 mobile DDR banks or 2 mobile DDR2 banks. Mobile DRAM controller
can’t support 3 kinds of memory interface simultaneous, for example one bank for (mobile) SDRAM and one bank
for mobile DDR.
Mobile DRAM controller ha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 Support little endian
? Mobile DDR SDRAM and (Mobile) SDRAM
? Supports 32-bit for SDRAM and 16-bit data bus interface for DDR.
? Address space: up to 512Mbyte
? Supports 2 banks: 2-nCS (chip selection)
? 16-bit Refresh Timer
? Self Refresh Mode support (controlled by power management)
? Programmable CAS Latency
? Provide Write buffer: 8-word size
? Provide pre-charge and active power down mode
? Provide power save mode
? Support extended MRS for mobile DRAM)

网友:
6410不支持DDR2的

网友:
可以肯定三星的S3C2450是支持DDR2的,当然,也支持SDRAM, Mobile SDRAM, Mobile DDR。从货源的角度看,还是DDR2牛!可惜的是,2450只支持4 bank架构的DDR2,而不支持8 bank的!目前,4 bank的只到512Mb(64MB),要想容量大,就得用多片!也不知三星怎么想的,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