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端远程调用手机端的DLL文件失败。

楼主:
void __fastcall TProtocolWinCE::DumpPhoneContact()
        m_progress->OnShowMessage("读取手机通讯录...");
        IRAPIStream *pStream;
        DWORD dwOut;
        BYTE* pOut;
        if(CeRapiInvoke(L"\\Windows\\smext.dll",L"GetPhoneContacts",0,NULL,
                        &dwOut,NULL,&pStream,0) == S_OK)
        {
                CONTACT* contact;
                DWORD dwRead;
                contact = new CONTACT();
                pStream->Read(contact,SIZE_CONTACT,&dwRead);
                //失败
                if(!wcscmp(L"___END",contact->Number))
                {
                        delete contact;
                        return;
                }
                if(!wcscmp(L"___MAX",contact->Number))
                {
                        m_progress->OnStart(AnsiString(contact->FirstName).ToInt());
                }
                delete contact;
                PhoneBook* book;
                while(true)
                {
                        contact = new CONTACT();
                        pStream->Read(contact,SIZE_CONTACT,&dwRead);
                        if(!wcscmp(L"___END",contact->Number))
                        {
                                delete contact;
                                break;
                        }
                        if(contact != NULL)
                        {
                                book = new PhoneBook();
                                book->Name   = contact->LastName;
                                book->Name   += contact->FirstName;
                                book->Name   += contact->MiddleName;
                                book->Number = contact->Number;
                                book->Home   = contact->HomeNumber;
                                book->Office = contact->BusinessNumber;
                                book->EMail  = contact->Email;
                                m_data->MePhonebook->Add(book);
                                delete contact;
                                contact = NULL;
                        }
                        m_progress->OnSetp();
                }
        }

}

每次都调用不起来,我及其的确定有这个DLL文件。
DLL文件是自己写的,不是手机原有的。
手机是多普达P800,手机操作系统是WM6.5的。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啊。

网友:
在PC上调用手机上的DLL,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手机上的DLL是编译成ARM指令集的,而PC呢却是X86的。

网友:
我编译的时候就选择的ARM平台的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DWORD dwRet = CeGetLastError()
得到的 dwRet 的值是5

网友:
返回5是拒绝访问,你设备的安全级别太高了

网友:
那怎么设置呢?设备的安全设置里面也没有。。。

网友:
大哥大姐!!!救救我呀!!!!

网友:
拜托哪位大哥大姐来指点一下迷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