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是没办法了 只有靠大家的力量了 高手一定要帮忙呀!! 单片机上的C程序

楼主:
功能是用单片机测频率,脉冲从P1.1口进去,P1.1和P1.0是连通的。
我连接的计算机的音频输出口,在没有输出的情况下有比较稳定的噪声频率输出,很小的频率。
我定义了一个30个元素的数组arrFreq,存放测的频率,发现里面有异常的数据,突然会冒出100多的值,一般都是三四十;TIME2用做测脉冲间隔时间,用捕获的方式,TIME0定时100ms计算频率一次。
另外:我100ms测频率的话,值有异常;但是200ms测一次的话,置就很正常,没异常数据。我觉得是100ms时间有点短,脉冲本来就少,大概100ms有2,3个的样子,所以误差比较大。
但是总觉得还是有问题,请大家帮帮忙吧!
频率=脉冲个数*1000000/TIME2测的时间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n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VALID   1
#define INVALID 0

unint preCounter , curCounter , deltaCounter , curCount ;
unlong preTime , curTime , bufTime , deltaTime ;
unint curFreq ;
unchar t0 , TT2 ;
bit FMFlag ;
unchar ii , tt ;
unchar arrFreq[30];

void T0_Set () ;
void T2_Set () ;
void Init_MCU () ;
void Frequency_Measure () ;
void Time_Compute () ;

void main ( void )
{
        Init_MCU () ;
        T0_Set () ;
        T2_Set () ;
        while ( 1 )
        {
                if ( FMFlag == 1 )
                {
                        Frequency_Measure () ;
                }
        }
}

//计算频率
void Frequency_Measure ()
{
        deltaCounter = curCounter - preCounter ;
        deltaTime = curTime - preTime ;
        curFreq = deltaCounter * 1000000 / deltaTime ;

        ii = tt % 60 ;
        arrFreq[ii]=curFreq;
        tt++;
        preTime = curTime ;
        preCounter = curCounter ;
        FMFlag = 0 ;
}

void Init_MCU ()
{
        EA = VALID ;
        t0 = 0 ;
        curCounter = preCounter = 0 ;
        RCAP2H = 0x00 ;
        RCAP2L = 0x00 ;
        TF2 = 0 ;
        TT2 = 0 ;
        ii=tt=0;
        curFreq = 0 ;
        FMFlag = 0 ;
}
//计时100ms
void time0 () interrupt 1
{
        t0++ ;
        if ( t0 == 2 )
        {
                t0 = 0 ;
                FMFlag = 1 ;
        }

        TH0 = 0x3C ;
            TL0 = 0xB0 ;
}

//TF2溢出,TT2加1;EXF2置位,表示有脉冲,计数加1
void time2 () interrupt 5
{
        if ( TF2 == 1 )
        {
                TT2++ ;
                TF2 = 0 ;
        }

        if ( EXF2 == 1 )
        {
                EXF2 = 0 ;
                curCounter++ ;
        }
        Time_Compute () ;
}
//计算当前的时间
void Time_Compute ()
{
        curTime = TT2 ;
        curTime = curTime << 0x10 ;
        bufTime = RCAP2H ;
        bufTime = bufTime << 0x08 ;
        curTime = curTime + bufTime + RCAP2L ;
}

//设置定时器T0
void T0_Set ()
{
        //T0中断 方式1工作
        ET0 = VALID ;
        TMOD = 0x01 ;
        TCON = 0x00 ;
        //初值装载 定时50ms
        TH0=0x3C ;
     TL0=0xB0 ;

        //启动定时 T0
        TR0 = VALID ;
}

//设置定时器T2
void T2_Set ()
{
        //T2中断 方式1工作
        ET2 = VALID ;
        TH2 = 0x00 ;
        TL2 = 0x00 ;
        T2CON = 0x09;
        //T2MOD = 0x00;

        //启动定时 T0
        TR2 = VALID;
}

网友:
高手哪里
帮帮忙看看

网友:
如果100ms只有几个脉冲,误差肯定大,改为测2个脉冲间有多少时间。

网友:
可惜是低手……

网友:
这么说不是我程序的问题了
现在200ms测一次算了 ,但是间隔就有点大了!
多谢帮忙!

看看还有朋友有什么意见么?

网友A:
测频率和速度等程序,一般有T法和M法,即一种是测一定时间内(如200ms)有多少脉冲,一种是测2个脉冲内有多少个基准时间(如10u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频率和速度等程序,一般有T法和M法,即一种是测一定时间内(如200ms)有多少脉冲,一种是测2个脉冲内有多少个基准时间(如10us)。

我是一定时间内统计脉冲数量,然后计算的。像你所说的应该是T法。

但是我的疑问还存在,朋友对我的程序有什么看法么??哪里有不妥的地方,或者整个程序结构上有问题?
谢谢!

网友:
既然是要请别人看你的程序,还是把注释写详细一点吧。最好把你的电路图也附上。

网友:
你這個頻率測週期求倒數較準確, 你可以試一下.

网友:
T 算法和M算法,都是相对于时钟和所测频率来考量其算法的准度。
如果所算的频率与clk接近我建议调节clk的frequence.

网友:
为什么不用中断/计数器呢?

网友:
距离好远   只能帮顶

网友:
楼主的理想状况是认为每个中断发生后,中断程序都会被调用,但实际上不是这样。所以你那些计数器不应该用==,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