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一组GPS经纬度数据转换到以米单位的平面坐标系

楼主:
如题
    查了些资料,越查越糊涂了,希望能提供思路

网友:
好像只有近似的算法

网友:
简单说就是由角度算弧长吧,找一下关于坐标变换的资料或算法。

网友:
一般的可以正算高斯投影.
当然要测量用,则要用到七参数.
下面给出一个高斯投影的正算..
你比较幸运,我刚好做这个...现成的代码.
我现在的问题,更痛苦,GPS读到的经纬度不准.哎...痛苦中...

//笛卡尔坐标系
typedef struct tagCRDCARTESIAN{
double x;
double y;
double z;
}CRDCARTESIAN,*PCRDCARTESIAN;
//typedef CRDCARTESIAN *PCRDCARTESIAN;

//大地坐标系
typedef struct tagCRDGEODETIC{
double longitude; //经度
double latitude;  //纬度
double height;    //大地高,可设为0
}CRDGEODETIC;
typedef CRDGEODETIC *PCRDGEODETIC;

void CoordCovert::GeodeticToCartesian (PCRDCARTESIAN pcc, PCRDGEODETIC pcg,
double dSemiMajorAxis, double dFlattening)
{
    double B;    //纬度度数
    double L;    //经度度数
    double L0;    //中央经线度数
    double l;    //L-L0
    double t;    //tanB
    double m;    //ltanB
    double N;    //卯酉圈曲率半径
    double q2;
    double x;    //高斯平面纵坐标
    double y;    //高斯平面横坐标
    double s;    //赤道至纬度B的经线弧长
    double f;    //参考椭球体扁率
    double e2;    //椭球第一偏心率
    double a;    //参考椭球体长半轴
    //double b;    //参考椭球体短半轴
    double a1;
    double a2;
    double a3;
    double a4;
    double b1;
    double b2;
    double b3;
    double b4;
    double c0;
    double c1;
    double c2;
    double c3;
    int Datum=84;    //投影基准面类型:北京54基准面为54,西安80基准面为80,WGS84基准面为84
    int prjno=0;    //投影带号
    int zonewide=3;
    double IPI=0.0174532925199433333333;    //3.1415926535898/180.0
    B=pcg->latitude ; //纬度
    L=pcg->longitude ; //经度
    if (zonewide==6)
    {
         prjno=(int)(L/zonewide)+1;
         L0=prjno*zonewide-3;
    }
    else
    {
        prjno=(int)((L-1.5)/3)+1;
        L0=prjno*3;
    }

    if(Datum==54)
    {
         a=6378245;
         f=1/298.3;
    }
    else if(Datum==84)
    {
        a=6378137;
        f=1/298.257223563;
    }
    L0=L0*IPI;
    L=L*IPI;
    B=B*IPI;

    e2=2*f-f*f;//(a*a-b*b)/(a*a);
    l=L-L0;
    t=tan(B);
    m=l * cos(B);
    N=a/sqrt(1-e2* sin(B) * sin(B));
    q2=e2/(1-e2)* cos(B)* cos(B);
    a1=1+(double)3/4*e2+(double)45/64*e2*e2+(double)175/256*e2*e2*e2+(double)11025/16384*e2*e2*e2*e2+(double)43659/65536*e2*e2*e2*e2*e2;
    a2=(double)3/4*e2+(double)15/16*e2*e2+(double)525/512*e2*e2*e2+(double)2205/2048*e2*e2*e2*e2+(double)72765/65536*e2*e2*e2*e2*e2;
    a3=(double)15/64*e2*e2+(double)105/256*e2*e2*e2+(double)2205/4096*e2*e2*e2*e2+(double)10359/16384*e2*e2*e2*e2*e2;
    a4=(double)35/512*e2*e2*e2+(double)315/2048*e2*e2*e2*e2+(double)31185/13072*e2*e2*e2*e2*e2;
    b1=a1*a*(1-e2);
    b2=(double)-1/2*a2*a*(1-e2);
    b3=(double)1/4*a3*a*(1-e2);
    b4=(double)-1/6*a4*a*(1-e2);
    c0=b1;
    c1=2*b2+4*b3+6*b4;
    c2=-(8*b3+32*b4);
    c3=32*b4;
    s=c0*B+cos(B)*(c1*sin(B)+c2*sin(B)*sin(B)*sin(B)+c3*sin(B)*sin(B)*sin(B)*sin(B)*sin(B));
    x=s+(double)1/2*N*t*m*m+(double)1/24*(5-t*t+9*q2+4*q2*q2)*N*t*m*m*m*m+(double)1/720*(61-58*t*t+t*t*t*t)*N*t*m*m*m*m*m*m;
    y=N*m+(double)1/6*(1-t*t+q2)*N*m*m*m+(double)1/120*(5-18*t*t+t*t*t*t-14*q2-58*q2*t*t)*N*m*m*m*m*m;
    y=y+1000000*prjno+500000;
    pcc->x=x;
    pcc->y=y-38000000;
    pcc->z=0;

}

网友:
GPS是有漂移的,这个问题没有办法

网友:
按<大地测量学基础>上说
高斯投影正算,也就是这个模型可以精确到2cm
如果要更精确的,则需要至少三个重合参考点数据,计算出七参数.再在不大于20KM的范围内可以精确到0.1毫米级.

网友:
我的HTC 钻石手机都不知如何打开SBAS DGPS模式.
现在的坐标点经纬度漂10米,读到的参数就不准,再精确的算法也没什么用.所以可能还是要买专业的GPS硬件,痛苦呀....
有谁知HTC 钻石手机打开SBAS DGPS模式的方法的说声.十分感谢..

网友:
等几天程序要用,帮顶

网友:
   回复 dzq138
   我在网上也找过很多GPS经纬度转平面坐标的例子
转换成平面坐标后,用平面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计算出来的结果和实际相差比较大,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我在深圳,中央子午线经度用的115
实际测试的两点经纬度坐标,距离是300米;
试了N个坐标系,转换成平面坐标后计算的距离往往只有260米,甚至有300多米,还是不够准确啊

网友:
to:sping_karen
不准的原因,是因为:你的GPS经纬度不准!
并不是高斯投影正算有问题.如果经纬度是准确的,这个只会相关是厘米级的误差.我在广州跟你一个纬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 回复 dzq138
? 我在网上也找过很多GPS经纬度转平面坐标的例子
转换成平面坐标后,用平面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计算出来的结果和实际相差比较大,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我在深圳,中央子午线经度用的115
实际测试的两点经纬度坐标,距离是300米;
试了N个坐标系,转换成平面坐标后计算的距离往往只有260米,甚至有300多米,还是不够准确啊

to:sping_karen
看了N本书之后,稍稍懂了一点.现在汇报一下:
原来,GPS得到的经纬度是WGS-84椭球体的经纬度 a=6378137 扁率为:1/298.257.223563
直接用这个投影到西安80坐标是不行的.
需要:
1、将B,L转换成WGS-84空间直角坐标。公式:X=(N+H)*cosB*cosL Y=(N+H)*cosB*sinL Z=[N*(1-e^2)+H]sinB
2.1找一对已知的参考点,或三对,求所谓的七参。
公式如下:
|X2|      |   1  εz   -εy |   |X1|   |△X0|
|Y2|=(1+m)|- εz  1    εx  | * |Y1| + |△Y0|
|Z2|      |  εy  -εx   1  |   |Z1|   |△Z0|
如果简单的求三参,就是求其差值。
2.2、将参数代入求得西安80坐标的空间直角坐标。
3、求西安80的大地坐标经纬度。 L=arctan=Y/X  tanB=(Z+Ne^2sinB)/(X^2+Y^2)^0.5 求B要迭代 (见大地测量的P103) 要写程序可以用P104的(4-38 4-39 4-40公式)
4、再将西安80的大地坐标经纬度高斯投影
基本过程就是这样,因为不是学测量的,不知是否正确。实际现在我用手机GPS走了一下。得到的结果相对来说还是理想的。误差在1-5米。

网友:
同问,正研究经纬度 转 平面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