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在禁用网卡的时候关闭电源,启用时候打开电源?

楼主:
如题:平台是PXA270+CE5.0,因为网卡平时很少用,如何实现在禁用网卡的时候关闭电源,启用时候打开电源?
控制面板里的网络连接图标右键选择"禁用",完成了哪些操作?系统怎么调用底层函数?

网友A:
可以在你的网卡驱动里边多加些调试信息,看下禁用网卡的时候调了什么函数,可以在这个函数里边做些处理,把电源关掉

网友:
也是有道理的啊

网友B:
具体的是哪几个函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的是哪几个函数呢

具體是哪幾個函數就需要你自己加調試信息看了,每個函數都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你的网卡驱动里边多加些调试信息,看下禁用网卡的时候调了什么函数,可以在这个函数里边做些处理,把电源关掉

在网卡里面找到PM相关的那几个函数,应该可以在这里面实现你需要的功能

网友:
这几天没时间看这块,不过还是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