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灯的亮暗程序小问题。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4;             //增加值
sbit KEY2=P3^3;
sbit KEY3=P3^2;
sbit D1=P0^0;          //  测试的灯。
sbit D2=P0^7;     //指示灯,没等亮的时候 不停的闪烁。
char scale=0;      //用于保存占空比的输出0的时间份额,总共10份

void delay_ms(uchar N)
{
   uchar i,j;
   for(i=N;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void) // 主程序
{

uint n;
TMOD=0X01 ;
TH0 =0xFC;      //赋T0的预置值, 溢出1次是1/1000秒钟
TL0=0x66;
TR0=1;                   //启动定时器
ET0=1;                   //打开定时器2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while(1)                  //程序循环
{

           D2=1;
           delay_ms(1);
           D2=0;

         if(KEY1==0)
        {
         D2=1;
    for(n=0;n<30000;n++); //每过一会儿就自动加一个档次的亮度
    scale++;
    if(scale>12)
    scale=12;
    }

         if(KEY2==0)
        {
         D2=1;
    for(n=0;n<30000;n++); //每过一会儿就自动减一个档次的亮度
    scale--;
    if(scale<0)
    scale=0;
    }

}
}
//1/1000秒定时器2中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tt=0;           //tt用来保存当前时间在一秒中的比例位置
  TH0 =0xFC;
  TL0=0x66;
   tt++;
if(tt==18)                  //每1/100秒整开始输出低电平
{
   tt=0;

   if(scale!=0)             //这里加这一句是为了消除灭灯状态产生的鬼影
     D1=0;
}

if(scale==tt)           //按照当前占空比切换输出高电平
    D1=1;

}
这个是模拟个灯慢慢变亮变暗的程序。
我想开始的时候叫D2灯闪烁,用于指示灯的。
可是我这个一开始的时候,D2就直接亮了,不闪烁么。
而且我按下KEY2后,慢慢变暗 然后突然就变灭了,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那么大虾给我改改,小弟谢了。

网友:
D2=1;
delay_ms(1);
D2=0;

这里,没有在D2=0;后加延时,导致,D2在灭的瞬间之后,就被重新置高。造成一直亮的现象(再无按键操作的情况下)

网友:
忘记说了,闪烁要想让人看到,1毫秒的延时是不够的,人眼的分辨能力在100ms左右,估计至少要做20`50的延时,才有比较不错的效果

网友:
这个 应该是 视觉 效应!!

楼主有示波器吗?如果有的话,可以测试你下你控制LED的对应的管教的波形,应该起对应的波形 和你控制的是一样的啊。

感觉楼主的问题,很可能是你的LED其实在PWM输出低的时候为灭,但是被之前的亮所掩盖,其实就是视觉反应,
所以看着不是那样。

另外楼主如果想要PWM占空比 来试验,完全可以用其控制一般的直流电机,最最简单那种的。
效果很明显。

网友:
关于PWM的地方,我越看越觉得有问题
LZ,假如这个系统开机,然后不做任何操作,D1是不是长亮?

网友:
赞一个    C_Rabbit

网友:
帮楼主顶一下~~~应该是时间的问题。如果时间没问题,那就看看电路上有没有硬伤,比如拉不高或置不了低~~~

网友:
看到这代码,就头疼,嘿嘿,你慢慢分析啊,祝你成功

网友:
我怀疑你的timer0中断没有用,呵呵

网友A:
中断都没开,启动有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断都没开,启动有用么?

打开了啊,呵呵

TR0=1; //启动定时器
ET0=1; //打开定时器2中断
EA=1;

网友:
//1/1000秒定时器2中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tt=0; //tt用来保存当前时间在一秒中的比例位置
  TH0 =0xFC;
  TL0=0x66;
  tt++;
if(tt==18) //每1/100秒整开始输出低电平
{
  tt=0;

  if(scale!=0) //这里加这一句是为了消除灭灯状态产生的鬼影
  D1=0;
}

if(scale==tt) //按照当前占空比切换输出高电平
  D1=1;

}

这里的PWM部分,采用的是当scale等于tt时,输出高电平。而tt是通过定时器的中断,从0到18而变化。且当tt归零时,若scale不为0,则输出低电平。也就是说当tt的值是从0到scale时,D1是灭的,只有到tt介于scale和18之间时,D1是亮的。这样一来,使得scale值越大,则D1的高电平状态时间越短。而且还有可能出现,当scale为0时,D1长亮的情况。这个PWM的程序,和你在最开始所说的K1增加scale值,增加亮度,K2减少scale值,降低亮度,状况完全相反!
假如你的试验状态如你描述的那样,你应该首先检查烧入的程序是不是你现在所编写的程序编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断都没开,启动有用么?

你那是启动中断0,再允许中断0,再允许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