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问题3求助!!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
我在画原理图时(orcad)
有下列两个疑问:
1、请问处理器(在page1上)上的一个引脚如A1需要连接两个外围芯片x,y
   可是芯片X我是用层次法(层次图上层在page1上)画的,与芯片y的连接是用平坦式画法
   问题是:引脚A1与芯片X的连接我可以用“<□P
           引脚A1与芯片Y的连接需要用“<
           可是引脚A1既需要与X连接又需要与Y连接我需要用那个方式连接???
2、同一个page上两点是不是可以用“网络标号”+“<□P”表示连接,常用的方法是什么??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引用楼主 wangxin_801115 的帖子:
1、请问处理器(在page1上)上的一个引脚如A1需要连接两个外围芯片x,y
  可是芯片X我是用层次法(层次图上层在page1上)画的,与芯片y的连接是用平坦式画法
  问题是:引脚A1与芯片X的连接我可以用“ <□P”
          引脚A1与芯片Y的连接需要用“ <           可是引脚A1既需要与X连接又需要与Y连接我需要用那个方式连接???
都可以,都能保证网表正确

引用楼主 wangxin_801115 的帖子:
2、同一个page上两点是不是可以用“网络标号”+“ <□P”表示连接,常用的方法是什么??

用网络标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