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TX环境下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
小弟最近开始学习Ardence RTX,有很多不懂得地方,下面是一个基于serialAPI.h开发驱动的RTX通信串口测试程序。主线程是读数据,次线程是写数据。经过两次测试:
1.在单台计算机上用串口线连接COM1和COM2,并在RTX环境下将其打开,将下面次线程中写函数的COM1参数改成COM2,向COM2写函数成功,但主线程确无法从COM1的inbuffer中读到数据。
2.分别连接两台计算机的COM1,直接用下面的程序测试,经过测试,向COM1写函数成功,但在另一台计算机上读COM1的inbuffer还是无法读出数据。

现在很费解,既然串口线已经直连,写数据也已经成功,为什么在接收缓存一端无法读出数据呢,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include  "12.h"
#include "serialAPI.h"

main()
{
        WORD        rc;
           WORD  idx;
        WORD        bytesSent;
           WORD  bytesRead;
        WORD        len;
           BYTE  inBuffer[1024];
        BOOL GO = TRUE;
           DWORD threadId;
           WORD  totalCount = 0;
        HANDLE         hWriteCom;

        rc = RtOpenComPort( (BYTE)COM1, 0,0,0,0 );
        if( rc )
        {
                printf("failed to open com port. error = %d\n", rc );
                exit(0);
        }

        printf( "Com port opened\n");

        //---------------------------------------
        // full duplex test
        //---------------------------------------

        hWriteCom = CreateThread (NULL,0,ComWrite,NULL,0,&threadId );

        while ( GO )
        {
                rc = RtGetComBufferCount( COM1 );

                        Sleep(100);

                        if(RtReadComPort ( COM2, inBuffer, rc, &bytesRead )==0)
                                printf("success");
                        totalCount += bytesRead;
                        inBuffer[bytesRead] = 0;
                        printf("%s...%d bytes\n",inBuffer,bytesRead );

                if ( totalCount >= 585 )
                {
                        GO = FALSE;
                }
        }
   //  printf("test program ended.....");
        RtCloseComPort( COM1 );
}

int RTFCNDCL   ComWrite( PVOID junk )
//--------------------------------------------
// Thread to write to COM port
//--------------------------------------------
{
        WORD  len;
        WORD  rc;
        WORD  bytesSent;
        BYTE  outbuffer[1024]={"HELLO\n"};
        BOOL GO = TRUE;
        printf("entering xmit thread\n");
        while( GO )
        {
                len = strlen ( outbuffer );
                printf("writing %d characters\n",len );

                if(RtWriteComPort ( COM1,outbuffer, len, &bytesSent )==0)
                //         printf("success");

                Sleep ( 1000 );
        }
}

网友A:
将下面次线程中写函数的COM1参数改成COM2,向COM2写函数成功,但主线程确无法从COM1的inbuffer中读到数据。

=======================
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发送向COM2发了,那么接收是否也应该是接收COM2的呢

网友:
是同一台计算机的COM1和COM2,我自己用串口先把他们连起来,在把它们在RTX环境下注册前,我在windows环境下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过,通信没有问题。这样,向COM2写数据,自然应该从用串口线相连COM1接收啊。
引用 网友A:
将下面次线程中写函数的COM1参数改成COM2,向COM2写函数成功,但主线程确无法从COM1的inbuffer中读到数据。

=======================
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发送向COM2发了,那么接收是否也应该是接收COM2的呢

网友:
我认为
if(RtReadComPort ( COM2, inBuffer, rc, &bytesRead )==0)
COM2应改写为CO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