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无法启动了,帮分析分析

楼主(2009-11-30):
有个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无法启动了,帮分析分析
产品最初正常工作,内核和应用程序都好的。过了一段时间后启动异常。
步骤是开机Bootloader启动,启动时加载了LOGO界面填充了液晶的显示缓冲区,后来就停在这里了。
我可以按照原来的方式烧内核,更换了画面也可以显示。
重烧了BOOTLOADER后也没有变化,还是死在这里。
这是哪地方出毛病了,帮忙分析一下。
应用程序
缓冲区
产品

网友A:
拆样机吧,接串口然后看打印信息

网友B:
这个只能慢慢检查了,还有看产品出现的概率是否大,是否是器件坏了。

网友C:
总要有failed的log info吧

网友D:
用了hive? 可能hive注册表出错了

网友E:
不出意外的话擦除一下flash就可以了。

网友F:
看看串口打印消息停在哪?

网友G:
最后解决了,更换了一片NANDFLASH

网友H:
接串口看看打印信息,也许有什么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