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下USB Serial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朋友的板子,目前WinCE已经支持了USB Serial功能,但是将USB插到PC上面的时候,PC就让我安装USB Serial驱动,请问这个驱动从哪里得到阿?

还是我的系统有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
我现在已经安装好USB Serial的驱动了,插上USB以后,PC可以识别出USB Serial设备。我想写个串口通讯基于USB让PC和我的板子进行通讯,看了看文档,好像在PC端是通过CreateFile来打开“\\.\wceusbsh001”设备,可是我试了一下,好像不行啊。

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给点思路,好么?

谢谢阿。

网友:
没人知道么,请高手回答一下啊。

网友:
应该是CreateFile(L"COMx:"...)这样的。x是数字,看看硬件设备管理器里面,usb-serial转成了串口几,这个x就是几。

其实可以用超级终端,打开这个com口来简单试试的。你自己写的,短期内未必比超级终端好。

网友:
按照微软的文档说,打开USB Serial设备是"\\.\wceusbsh001",我没有成功,后来改成"\\\\.\\wceusbsh001"可以成功打开了。那下一步我还要写个程序在我的板子上运行,同样是打开串口,这个是不是就应该打开"COMx"了,我看WinCE注册表里关于USB Serial设备的配置为"COM1"。

我的问题是这个不会和我板子上的UART口的COM1冲突么?

网友:
usb serial是将USB接口转成串口。你现在到底是在windows上有usb转串口的,还是wince上有usb转串口的?总不可能两个都用吧。

UART1未必就在注册表里注册成COM1。看看注册表注册成几了。

网友:
你没看懂我的帖子吧,大哥。

我的板子上面跑WinCE,BSP已经支持USB Slave驱动,我在WinCE中添加了USB Serial的支持。这样我的板子上面跑WinCE以后,如果将我的板子和PC通过USB相连,那么板子会默认为USB Serial功能,同时PC会识别出插入了一个USB Serial设备,并要求添加驱动,这个我已经搞定了,驱动在ActiveSync中有。

我现在要基于USB进行串口通讯,看微软的文档,在PC端要通过CreateFile打开"\\\\.\\wceusbsh001",现在也已经解决。

我的问题是在我的板子上打开什么设备,也是通过CreateFile打开"COMx"么?应该是几阿?我的UART从"COM1"到"COM3",platform.reg中都设置了,那USB的这个串口应该是COM多少?我看注册表中配置的也是COM1,这个会和UART的COM1有冲突么?有明白人么?

谢谢了。

网友:
哎,没人回答,最终还是我自己搞定了。

网友:
我想知道啊,搞定了拿出来分享一下啊,免得很多人从头摸

网友:
请教下牛人,问题搞定了吗?我现在遇到一个一样的问题,我想问下 是怎么实现的?比如pc段程序应该怎么写?wince端的程序怎么写?我的wince端 是com5 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怎么实现pc到wince的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