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ARM这些需要学好这些课程吗

楼主:
 计算机辅助教学
计算机图形学
人工智能
通讯原理与技术

软件工程
算法分析与设计
编译原理
操作系统原理
专业英语
人机界面学

网络操作系统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网络程序设计
计算机网络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以后想学习ARM,现在正学EDA之类的东西,以上是我们即将要学的课程,要想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请问这些课程里需要特别学好哪些呢,就是说哪些课程和这方面联系紧密一点呢,都学好是不可能的,只好挑重点了,谢谢大家

网友:
每一门都要学好。

网友:
这些是你们的专业课吧,学ARM用不着学这么多,不过既然是专业课,都学好吧,以后都会有用的,另外把C语言和C++学好来就差不多了。

网友:
现在真后悔大学有些课程没有学好。

网友:
说实话,其实大学每一本专业课都很重要,以后肯定会用的到的。

网友:
不可能都精通的,以后还是只靠一门吃饭啊

网友:
这些课程偏软件. 英语也很重要.

网友:
引用楼主 cheng_bingyuan 的帖子:
软件工程
算法分析与设计
编译原理
操作系统原理

计算机网络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个人认为这些课程比较基础!也相对更重要一些!

网友:
这些都是忽悠的
现在的教育,不用说了
很多课本脱离实际的

网友:
计算机辅助教学      垃圾
计算机图形学       要求数学功底,如果以后做图像处理,计算机视觉,机器人,是很有用的课程
人工智能           基本垃圾,如果以后搞游戏设计,机器人,自然语言识别,这是基础。但是这个学科现在已经没有重大突破了
通讯原理与技术      如果以后搞无线通讯,有线通讯当中的较低端部分,数字信号处理,电视,这是很重要的一门课,基础。要求数学功底。

软件工程           垃圾,大段大段的什么代码管理,模块划分,OOA,等等。以后做数据库软件,大型的软件平台,也许有那么一点启示,辅助作用。
算法分析与设计      重点,要数学功底。写软件算法,高性能计算,并行处理,编译等等的基础。
编译原理           重点,编译器,操作系统,JAVA底层开发的重点课程
操作系统原理        重点,设计操作系统,编写驱动,嵌入式开发的必修课程。学arm这门课必须学好。
专业英语           垃圾,学外语就好了,专业外语只有自己知道那一个子集才是必须的。
人机界面学         垃圾,除非以后设计网页,外包的GUI界面,数据库的客户端也许有用,不然,人机界面能用就好。

网络操作系统        不知道具体指什么,大概念是垃圾。如果讲细节,network computing是一个很新的领域,主要研究进程级的通讯与管理,是不是和grid有点接近,我不是搞这个的,不好说。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如果以后研究工业控制,通讯系统,人工智能,模式识别,自然语言,机器人,这是必修。其他的,比如嵌入式,软件算法,数据库,这个没什么用。
网络程序设计       TCP/IP上的网络软件设计,搞嵌入式,交换网络,通讯系统,也许有用。选修,不是很重要,纯属概念。
计算机网络         重点,理解TCP/IP。对搞嵌入式,通讯,交换网络,工业控制,这个是必修课程。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重点,本人不喜欢。但是对搞大型软件设计,数据库软件,网络运算,工业控制,人工智能,机器人,语言识别,这都有用。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一般,懂道理就好。各个语言除了在OOP的概念上是一致的,实现上都有其特点,小动作,没必要每一门语言都会OOP。

个人意见,不同意请谅解,我不争辩。

网友:
www.01zg.com,专业的嵌入式交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