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wait

楼主:
//software delay, waits is in milliseconds
void halWait(BYTE wait){
   UINT32 largeWait;

   if(wait == 0)
   {return;}
   largeWait = ((UINT16) (wait << 7));
   largeWait += 114*wait;

   largeWait = (largeWait >> CLKSPD);
   while(largeWait--);

   return;
}
-------------------
各位大侠帮忙解释一下程序。。

网友:
void halWait(BYTE wait){
/*从这里*/
  UINT32 largeWait;

  if(wait == 0)
  {return;}
/*到这里应该不用解释*/

/*根据输入的wait(希望延时的时间,单位毫秒,比如2就是2毫秒,100就是100毫秒),算出内部循环次数largeWait*/
  largeWait = ((UINT16) (wait < < 7));
  largeWait += 114*wait;
  largeWait = (largeWait >> CLKSPD);
/*计算largeWait的方法肯定有该作者的独特理解,跟平台有相关性。只要知道这里是计算循环次数*/

  while(largeWait--); //循环实现延时

  retu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