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CTL_SFFDISK_DEVICE_COMMAND与IOCTL_DISK_READ/WRITE区别?

楼主:
菜鸟请教:

Windows下编程控制手机电视的加密卡,是符合MMC4.1的MicroSD卡,看到
不同的例程在用DeviceIOControl时,有的用IOCTL_SFFDISK_DEVICE_COMMAND,
有的用IOCTL_DISK_READ/WRITE,有的甚至还用SCSI_PASS_THROUGH_DIRECT。
请问这几种dwIoControlCode到底应该针对什么?

另外,MMC和SD是什么关系?

网友:
看一下WDK,但是不太明白。

IOCTL_DISK_READ/WRITE貌似只是在Windows CE上用的。

IOCTL_SCSI_PASS_THROUGH_DIRECT说是允许application对设备发送scsi命令,如何知道我
的这块卡算不算scsi设备呢?

想试一下IOCTL_SFFDISK_DEVICE_COMMAND,发现要include的Sffdisk.h找不到,这个难道在
WDK中?我理解这种开发还算是application级,还需要WDK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