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40中断源问题

楼主:
The interrupt controller supports 60 interrupt sources as shown in the table below.
INT_ADC
INT_RTC
INT_SPI1
INT_UART0
INT_IIC
INT_USBH
INT_USBD
INT_NFCON
INT_UART1
INT_SPI0
INT_SDI
INT_DMA3
INT_DMA2
INT_DMA1
INT_DMA0
INT_LCD
INT_UART2
INT_TIMER4
INT_TIMER3
INT_TIMER2
INT_TIMER1
INT_TIMER0
INT_WDT_AC97
INT_TICK
nBATT_FLT
INT_CAM
EINT8_23
EINT4_7
EINT3
EINT2
EINT1
EINT0

EINT0~EINT8-23 是不是外部中断!  我做的设备驱动是用的EINT14号中断,是不是就是EINT8_23 ,

其它的中断时怎么区分的?都是内部中断吗?或者说它们都是专用的,外部设备不能用它们的终端号呢?

网友:
    外部中断一般是指由计算机外设发出的中断请求,如:键盘中断、打印机中断、定时器中断等。外部中断是可以屏蔽的中断,也就是说,利用中断控制器可以屏蔽这些外部设备 的中断请求。
    内部中断是指因硬件出错(如突然掉电、奇偶校验错等)或运算出错(除数为零、运算 溢出、单步中断等)所引起的中断。内部中断是不可屏蔽的中断。

所以你列出来的应该都属于外部中断吧

网友:
哦  是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 ? 外部中断一般是指由计算机外设发出的中断请求,如:键盘中断、打印机中断、定时器中断等。外部中断是可以屏蔽的中断,也就是说,利用中断控制器可以屏蔽这些外部设备 的中断请求。
? ? 内部中断是指因硬件出错(如突然掉电、奇偶校验错等)或运算出错(除数为零、运算 溢出、单步中断等)所引起的中断。内部中断是不可屏蔽的中断。

所以你列出来的应该都属于外部中断吧

大哥 你这个是误导人啊
EINT8_23
EINT4_7
EINT3
EINT2
EINT1
EINT0
这个几个才是外部中断

网友:
回答你的问题:多个引脚(8—23)对应同一个物理中断

网友:
对的 就应该用EINT8_23号IRQ

EINT8-23共享一个IRQ